求教G6.5一按空格复位就出这个咋回事

楼主(2013-08-26):
如题:求教G6.5一按空格复位就出这个咋回事

求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要你确认连接了realflight的模拟控,防盗版用的(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你确认连接了realflight的模拟控,防盗版用的(猜测)

不能按空格,只能按X重置,一按空格就出上面的图下不去了。。。。。。。。。。

网友:
盗版破解的不彻底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软件启动后再开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你确认连接了realflight的模拟控,防盗版用的(猜测)

它原版有個復位紅鈕按一次飛機可復位 持續按住 畫面可以後退 接到不熟悉不穩定的位置 還原重新起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原版有個復位紅鈕按一次飛機可復位 持續按住 畫面可以後退 接到不熟悉不穩定的位置 還原重新起飛 ~

这么说就能理解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基本解决,就是不用空格键了,改用X复位,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直升机切换视角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固定翼缺没事,郁闷呀~~~~~~

网友C:
我也出現這個畫面,本來是很困擾的但現在已經能解決了。

方法很簡單,出現這個畫面時請將控關電再開一次,或是將線拔除再插回去一次,以後就不會再出現了。

再到設置裡將 Reset 從 0 改成 1.0 秒,從此以後就能爽爽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現這個畫面,本來是很困擾的但現在已經能解決了。

方法很簡單,出現這個畫面時請將控關電再開一次 ...

多谢指教

网友:
嘻嘻,油门收到最低,妥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