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3600米,这飞机能飞起来么?【算出来了】

楼主(2013-08-26):
准备去云南玩,海拔3600米的地方,大家说我这飞机能飞起来么?续航时间会是多少?(目前是15分钟左右)

XC600机架(轴距600mm),NAZA-M V1,恒力4225 KV610,大疆30A电调,APC 1238桨,4S 5300mAH,飞狗。起飞重量2.34kg

==============
8/27,算出来了,在3600M,气压估计在649hPa,温度在0度以下。按上述配置是飞不起来的。

换成APC 154E桨,刚好可以,悬停能在10.8分钟。换1555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决定换桨了。

网友A:
海拔高空气稀薄,可能要换宽点或长点的桨,当然不换应该也能飞起来

网友B:
网上查下3000米的空气密度跟0海拔的比值,然后用这个比值去算桨的直径。

网友B:
不换桨的话,转速会加快,但是效率很低。

网友C:
飞估计没问题。。。可能就是要提高转速

网友D:
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我的固定翼在上海飞一点问题没有,提回昆明1900海拔飞就有严重高原反应,升力不足,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拔高空气稀薄,可能要换宽点或长点的桨,当然不换应该也能飞起来

就是说,保险起见,最好多带一副更大一点的(比如13~15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下3000米的空气密度跟0海拔的比值,然后用这个比值去算桨的直径。

哦,要怎么换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换桨的话,转速会加快,但是效率很低。

我就是担心这个,换大桨能解决问题?

网友E:
你 2.34KG
4225 610KV 能15分钟? 航线还是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估计没问题。。。可能就是要提高转速

我怕的就是转速要变高、电机发烫、动力不足、续航时间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 2.34KG
4225 610KV 能15分钟? 航线还是悬停

嗯,是悬停。正式飞肯定要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我的固定翼在上海飞一点问题没有,提回昆明1900海拔飞就有严重高原反应,升力不足, ...

是呀,1900就有高原反应了,不知道3600会咋样?别白跑一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我的固定翼在上海飞一点问题没有,提回昆明1900海拔飞就有严重高原反应,升力不足, ...

按错什么图片了,可能,你在上海都去哪里的飞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的就是转速要变高、电机发烫、动力不足、续航时间缩短……

动力不足是肯定的。。。续航时间也会降。。。海拔高,空气稀薄。这些都是带来的副作用!

网友G:
云南啥地方海拔3600啊?迪庆梅里雪山还是丽江的玉龙雪山啊,一般没那么高的海拔的。

网友:
能飞,昆明才1900米,我在那里生活,相信我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错什么图片了,可能,你在上海都去哪里的飞场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普通休闲飞行,训练飞行足够了,出了宿舍楼就可以飞了。心情好了就组团去F1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云南啥地方海拔3600啊?迪庆梅里雪山还是丽江的玉龙雪山啊,一般没那么高的海拔的。

上山了,的确是3600米,不是昆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1900就有高原反应了,不知道3600会咋样?别白跑一趟

反正如果是在昆明或周边飞,那么1900的海拔倒是没太大影响,我这里玩四旋翼的人也不少,我估计极限就是2800了,超了2800就比较困难了!斟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