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三相220V 1.5KW的变频器,用在单相220V上

楼主(2013-08-26):
实际的额定功率还是1.5KW吗?会是多少?

网友A:
只要变频器整流模块容量够大,功率肯定足够1.5KW的!同功率下的两相整流桥电流比三相整流桥电流要大,但是实际应用中,很多不同小功率的变频器使用的整流桥是一样的。 我维修变频器时发现很多2.2KW或1.5KW变频器用的整流模块和4KW变频器是一样的。

网友B:
大概原功率的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变频器整流模块容量够大,功率肯定足够1.5KW的!同功率下的两相整流桥电流比三相整流桥电流要大,但是实 ...

如果这个1.5KW三相的用来驱动一个1.5KW的电主轴,调到主轴额定频率,能长时间使用,是不是说能这个变频器的功率就足够了?
还是说,不管主轴功率有多大,变频器也只能输出三相1.5KW的功率,电机也只能运行在这个功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原功率的1/5。

这么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1.5KW三相的用来驱动一个1.5KW的电主轴,调到主轴额定频率,能长时间使用,是不是说能这个变频器 ...

是的,能长时间工作,功率基本就够了。额定功率1.5KW变频器,输出功率当然不超过1.5KW。对于一个1.5KW变频器,三相和单相的的区别只是输入部分的整流桥不同,一个是三相整流桥,一个是单相整流桥,整流滤波后的主回路直流电压都在311V左右。三相整流桥用在单相上,只用了其中的两相。如果整流桥余量足够大,当然能输出1.5KW的功率!  另外,如果三相整流桥功率不够,可以更换成大的整流桥(或改成单相全桥),如果是一体化模块(整流模块和输出功率模块封装在一起)可以外接主直流电压(220V家用交流电整流后即可) 变频器主回路端子上一般有P正极和N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能长时间工作,功率基本就够了。额定功率1.5KW变频器,输出功率当然不超过1.5KW。对于一个1.5KW变频 ...

谢谢这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C:
      我一直是把三相220V的接入家用220V用,试过很多种都没问题,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原理你就会发现小功率范围这样接根本就不影响功率输出,而且不少变频器说明书上都说明单相三相输入都可以,也有些说明书说只能接三相220,结果我接了单相220也能用,这是那些厂家的保守说法而已。
      另外你说的“不管主轴功率有多大,变频器也只能输出三相1.5KW的功率”这个理论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如果你把1.5KW的变频器接上10KW电动机,参数只能按照1.5KW的电机设置,这时一般开机变频器会保护性报警的,也就是1.5KW变频器检查到输出异常,实际上达不到10KW的功率。但是我试过用1.5KW变频器正常带动2.2KW电机,这是因为2.2KW电机与1.5KW接近,那是额定满负荷功率,实际上电机不带负载或轻载不一定达到这个功率,另外变频器设计都留有余量,一般不建议小马拉大车,尤其功率大的场合。
      再就是不管什么变频器,一定要按照电机设置参数,同样是1.5KW电机,高速电主轴和普通工频电机设置不对可能导致电机烧毁。
      楼上那个说原功率五分之一的坛友要么是调侃要么完全是胡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是把三相220V的接入家用220V用,试过很多种都没问题,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原理你就会发现小功率 ...

赞成这个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是把三相220V的接入家用220V用,试过很多种都没问题,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原理你就会发现小功率 ...

说的没错,功率接近的变频器,整流模块很多都用的一样,1.5KW带不了10KW,是因为功率相差太多,启动电流过大而报警! 能带动2.2KW电机不等于能输出2.2KW满负荷功率!

网友(2013-09-28):
其实变频器只看电流就可以了
只要不超过输出电流就行

这个跟选用的模块啥的没关系
电脑板上软件限制了输出电流的
同一系列的变频器
电脑板一样
只是厂家用内部参数调到所用的功率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