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的同好!! 請幫忙解讀最後一分鐘數據(來自台灣高雄)

楼主(2013-08-26):
各位同好!!
我也是零度的愛好者也是零度的白老鼠,總共飛不見1台X4及炸1台X4!!
飛不見那台無數據可供理論就別說了但炸機那台有尋回屍體並提供最後一分鐘數據由代理商轉交零度分析.
零度分析結果說是操控中將油門收到底導致氣壓計歸零並當機體向下降時而產生負值!!
其"理論"我同意!! ( ~理論~~理論~~理論~…….不代表是實際狀況)
請看我從一分鐘數據擷取的"數據"
    1.當氣壓計數值異常時~油門約在40%左右~
    2.若如零度所說"將油門收到底" 電機應會失去所有動力但數據卻仍顯示數值
  我想要的是真相或有數據依據的回覆而不是 ~理論~

對於零度飛控的強大功能仍是值得讚許(NO.1 啦)也會繼續玩下去,但須零度提供可信服的分析結果.....,
損失二台X4(機架/電調/電機/攝影機/電池....  也會大失血)

网友:
其实X4的气压计,一直是这样算的。
不软件设计是否考虑各种特殊情况。

网友A:
非常感谢你选择使用零度的产品,其次对你的炸鸡表示遗憾。
我对你的一分钟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如下:

请看上图:
3. 序列号 是21084 ,表明该数据是你的。
HJ文件每一秒数据包括5帧数据。
注意观察第一张图,时间是16:24:28  高度是197m ,
下一帧数据的时间就是:16:24:30,高度是193m;
在下一帧数据的时间是:16:24:31 ,高度是-2m;

由于一分钟数据是自动保存在飞控内部,理论上数据不应该存在缺数据的情况。
但当手动时油门收到7的时候,由于飞控的存储空间有限,
飞控是不会保存,它只会保存有效数据。
从分析情况来看,你的数据少了2秒的数据。从16:24:28直接跳到
16:24:30 ,推测:这段时间你应该切了手动并油门收到底。
所以数据没有保存。
所以再次强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请勿在手动模式下,将油门收到底。

网友:
模友可以自行下载分析。。

YS X4 T-1min.hj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选择使用零度的产品,其次对你的炸鸡表示遗憾。
我对你的一分钟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如下:

16:24:30 ,推测:这段时间你应该切了手动并油门收到底。
所以数据没有保存。
所以再次强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请勿在手动模式下,将油门收到底
如果飞机掉下来的时候,应该手动油门最低了吧!要不伤害岂不是更大?

网友:
难道跟我一样?遥控器本身没有设置失控保护 又很巧的遥控器遥控距离有问题!结果就是失控掉下来了……

网友B:
我的分析,估计是楼主在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只是将模式设置为返航降落,而没有将油门的失控保护设置为50%(这个失误在老鸟身上容易出现,因为老鸟往往凭经验认为在返航降落模式下,飞控自动接管油门,所以,不在意油门失控保护的杆位,极有可能失控保护油门设在最低位,反而倒是菜鸟按部就班,照着说明书,一步一步来,不会出现这种失误),结果飞控在失控时,自动把模式切换到返航降落,岂不知,在进入返航降落模式的前五秒,飞控执行的是自动悬停程序,这时候失控油门如果为零,直接导致自由落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分析,估计是楼主在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只是将模式设置为返航降落,而没有将油门的失控保护设置为50%( ...
自动悬停程序,这时候失控油门如果为零,直接导致自由落体???????

好像“自动悬停”油门拉到底也只是按设置的最大升降速度快速降落而已,也不至于”自由落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选择使用零度的产品,其次对你的炸鸡表示遗憾。
我对你的一分钟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如下:
油门收到底

”油门收到底“就应该炸鸡吗?是不是所有的飞控”油门收到底“都会炸机呢?要不要找几个不炸机的来看看啊?有问题就应该正视,企业才会有前途,问题越躲越多,缺陷越捂越发酵。提请大家注意是对的,怎么尽快完善功能才是正果。

其实,我们的模友都是很善良的,从没想过给任何人找麻烦,都是有了麻烦才请人帮忙。现在在我国国家对不良商家惩罚不力,导致用户反而倒是弱势群体!就连在论坛中都是忍气吞声。

本帖网友们赶紧看,说不定一会就被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自动悬停”油门拉到底也只是按设置的最大升降速度快速降落而已,也不至于”自由落体“啊?

是我表达不准确,应该把“自由落体”改为“高速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分析,估计是楼主在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只是将模式设置为返航降落,而没有将油门的失控保护设置为50%( ...

油门设置失控保护    数值应该是0%    不是50%    我的T8FG是这样的   油门中位数值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设置失控保护    数值应该是0%    不是50%    我的T8FG是这样的   油门中位数值是0%

油门中位时   数值是0%

网友:
不同型号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只要记住油门失控保护杆位在中位附近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