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猛推油门飞机上升一点。突然下降到地面。尾巴右甩

楼主(2013-08-27):
比如现在对尾悬停。锁尾都正常。慢推油门飞机慢慢上升。如果急速上推油门到最高。飞机能上升一点。但突然又下降到地面直接锁不住尾巴。尾巴右甩。就是感觉飞机没劲比如现在对尾悬停。锁尾都正常。慢推油门飞机慢慢上升。如果急速上推油门到最高。飞机能上升一点。但突然又下降到地面直接锁不住尾巴。尾巴右甩。就是感觉飞机没劲

楼主:
属于正常现象吗,你们的02s呢

网友A:
急推油门有没有感觉到电机转速无力?是不是螺距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推油门有没有感觉到电机转速无力?是不是螺距过大?

是啊,特别油门推到顶的时候,电机无力了!!!什么原因,电池不行吗???新电池啊!!!!

网友:
螺距过大了吧?02S的要求是接收机中间那个旋钮调到10点至11点位置之间,正负满螺距时打满升降舵或副翼都不会有任何憋舵和干涉现象为合格。

网友B:
可能电调坏了。我的就是,后来自己修,发现坏了3组中的1组MOS管。

网友:
螺距多少

网友:
螺距问题?

网友:
拔电机,看看螺距

网友(2013-09-30):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调坏了。我的就是,后来自己修,发现坏了3组中的1组MOS管。

你好厉害啊,你是怎么发现的?用万用表能检测么?什么现象?

我收的02s好像也有这个现象,猛打油门,上升很慢啊,太温柔了,好像还不如我的911,别人的02s猛加油还是能往上猛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不太好了呢,要是电调就麻烦了~

网友(2014-02-21):
引用 网友A:
急推油门有没有感觉到电机转速无力?是不是螺距过大?

正解

网友:
小鸡螺距不要大于10度,不然转速掉的很明显

网友C:
这机子不调节的话满螺距20几度,满油门这样电机受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不调节的话满螺距20几度,满油门这样电机受不了...

是否調接收中間那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否調接收中間那個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
这帖子好好看,基本你需要的,都在里面,以后上大机,很多知识也都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 ...

謝謝,這個我之前都看了,就是沒有提到舵臂的角度,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2014-03-26):
这鬼机,真的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