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改装无刷问题

楼主(2013-08-27):
美嘉欣F45改装无刷后用的电调无刷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牌子,以前飞相当带劲,可是现在一节
电池
无刷就一直滴……滴……报警不停叫马达有震动就是不转,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电调不支持1s电至少2s电或3s电。意思是输入电压过低,电调报警保护。

网友A:
你用2s电试试。

网友B:
设置油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设置油门
设置一下油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先开控,把油门推最高,然后接电机,听到滴滴两声后,油门拉到最低,听到滴的一声长响就行了,、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