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CP求助

楼主(2013-08-27):
G CP接收机,无说明书,请问图中:1 、 2、  3、电位器的作用?D:\My documents\My Pictures\091405b15b2bxmbvw2cxaq

网友A:
附带的光盘就是说明书,官网也有说明

网友:
ELEV/AILE EXT(舵機反應速度,非舵機行程量)
=> 9點鐘方向 (較適合新手、嫌機子太滑也適用)

ELEV SENS (升降陀螺儀自動修正量)
=> 11點鐘方向 [適合新手也適合雙無刷的設定值]

AILE SENS (副翼陀螺儀自動修正量)
=> 12點鐘方向 [同上]
http://www.rctw***/forum.php?mod ... &page=26#pid1561627
*** =點net

网友:
三个旋钮是分别调三轴感度的,自己可以慢慢试,貌似华的网站上可以下到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带的光盘就是说明书,官网也有说明

是滴~~不过我一般很少调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收 gcp接收器,或者用mcp或gcp 换

企鹅:812086543

兄弟mini cp主板单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mini cp主板单出吗?

可以出全新~ 比TB便宜个10块 就这样了

网友:
有wk版本 gcp 当配件卖  是否需要

楼主:
楼上,
有wk版本 gcp 当配件卖,我想要。QQ1135029267 看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