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飞新人,准备买v120d02s+D10,有玩过的大神进来评价下

楼主(2013-08-27):
       单飞新人,飞过F47(现已随心所欲飞),F48(四面,小航线),想买v120d02s,看中大少合适,也漂亮。CP太少,450怕杀伤力太大。主要都是室内玩多,有没有玩过
v120d02s的,给点评价,还有各位大神有好的JJ推介下。

还有,想问这些升级件有必要吗,有没有改过的大神。

网友A:
已入02S,悬停,比MCP稳,帮顶

网友:
02S修起来难,小齿轮太小,不过无刷能抗糟点, CP有刷费电机,不过修起来简单点吧,换电机好换
其实室内机不需要动力强劲吧,感觉室内翻的人没几个

网友B:
02s改改,很耐用,手感还稳,作为新手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先把两个插销换了,中联螺丝,大齿网线,尾舵机,尾波箱换位。十字盘换金属。中联坏可以用论坛里其他哥们的办法或者金属,横轴弯了换外丝。舵机还有齿轮换。别心疼这鸡,每天几十起落坏不了

网友:
正在使用D02s,不是一般的稳,要特意的把感度降低,不然会有点抢手,这个小鸡越来越喜欢,其实修起来也就那么几颗螺丝

楼主:
多谢,其实我觉得,修机都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s改改,很耐用,手感还稳,作为新手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先把两个插销换了,中联螺丝,大齿网线,尾舵机,尾 ...

多谢分享。

网友C:
02s还是不错的,真的,我很喜欢这个jj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s还是不错的,真的,我很喜欢这个jj

有米

网友:
在淘宝上找找有卖单个那个最爱坏的齿(尾管里的)的商家,买十个。。5元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2s还是不错的,真的,我很喜欢这个jj

哥们,你开店啊....
米人,米人

网友:
F48(四面,小航线),膜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入02S,悬停,比MCP稳,帮顶

滞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滞空时间????????????????????????

一个电用完
在那个02S的一生 贴子中有一段视频,飞的不行,见笑

网友:
几块钱一套的舵机齿买几套备用,很好的jj。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滞空时间????????????????????????

我的室内悬停加小航线可以7分钟。

网友:
这个机机和控都不错,性价比高。舵机齿轮,尾传动齿轮是易损件,没有升级的必要,大齿插销换成1mm螺丝,打浆的时候螺丝断了不容易扫齿,拆卸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s改改,很耐用,手感还稳,作为新手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先把两个插销换了,中联螺丝,大齿网线,尾舵机,尾 ...

图文并茂详细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开店啊....
米人,米人

就是看着看着就想买,想着买几个那个摔坏了能当配件啊,就这样就买了,还有两架mini cp没放上去呢。不过我技术不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看着看着就想买,想着买几个那个摔坏了能当配件啊,就这样就买了,还有两架mini cp没放上去呢。不过我 ...

哈,我目前两MCP,一02S,还想收个02S,看来坑是没错了...

网友:
折腾折腾就好

网友:
新手在室内飞02S的杀伤还很大,MCP就低点。

网友:
还是mcp吧!

网友:
v120d02s是让你进阶450的一架好机!  楼主不飞450的话,v120d02s首选了....传动结构...与大鸡有点相似...操作手感很像450(但没有450稳)....其实这些已经足够了。给你带来的乐趣会很多的  ......
关于升级件:
      1、碳纤侧板:加装后机身加重,如果不升级2s动力,不会带来更好的飞行手感,纯属养眼!说实话:的确很骚。由于升级2s 费用不是小数目(电机接近300大洋、电调100大洋左右 电池6*30大洋=180大洋,)..最后还是忍了!

      2、2s动力:升级2s动力,对机身个别零件精度要求也在无形提高!不得不迫使你不断去升级金属件 不然震动会随转速提高而被放大!

      3、金属旋翼头:我的02s飞了一年多,T头、桨夹、十字盘一直没换过,但十字盘的虚伪也被“操”大了出来。话说回来:金属旋翼头总成与塑料旋翼头总成的最大区别就是:十字盘的精度! 其余无区别! 所以,最具性价比的升级就是:只换金属十字盘

      4、金属散齿:个人觉得完全没必要...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出粮就买一台

网友:
这些升级件都是些无谓的升级件,改了未必比原厂的好飞。原厂件为了02S能更好的飞已经很努力的降低起飞重量了,再则,这个鸡鸡适合老鸟悉心调教后爽飞,新手会被折腾得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