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同时出现一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27):
今早去飞 ,4块4S的
电池
都是有一块电芯电压突然掉下去了,其它3块电芯电压4.0,有一块就掉到3.6了。奇怪啊

网友A:
是同一位置的电芯吗,如果是,个人觉得是不是和电调有关系。

网友B:
电显进水了

网友C:
我的电池用电显量显示一片电压4。3伏,其它两片正常,但用B6显示都正常,是怎么回事呀,是电显的问题吗?

网友D:
我的一块4S
也是一片电压掉的特别快。不知道是电显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E:
电显的问题,我的电显始终第二单元低约0.1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显的问题,我的电显始终第二单元低约0.15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的确是一片电压低了,这是电池出什么问题了,模展上买的ROC4000 Mah 25c ,便宜货不过用的一点都不爽,飞个5分钟就报警了,报警原因就是一片电芯压降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