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PM 2.5 1.2.72地面站 手动置平选项

楼主(2013-08-27):
求教 APM 2.5 最新1.2.72地面站 手动置平选项改到什么地方去了?

手动置平选项如果你有一个"拖尾"的飞机,或者你在不平坦的地形飞行,有时很难再启动时将飞机水平放置。截至 ArduPlane2.32 你能通过使用 MANUAL_LEVEL 选项避免水平放置的要求。
如果 MANUAL_LEVEL 设置为零(这是默认的),那么 APM 将在每次启动时校准加速度计。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确保飞机尽可能接近水平。
如果 MANUAL_LEVEL 设置为 1,那么它不会在开机校准加速度,而会使用它最后一次校准值。所以你校准一次,然后把 MANUAL_LEVEL 设置为 1, 跳过每次启动时找平面的操作。

老版本有专门的选项,但是现在找不到了,希望老手指点下

网友:
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

网友:
定一下  收藏了

网友:
好像已经被开发者取消了,now removed the MANUAL_LEVEL option

网友:
找最新版1.78,已经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