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怎么设置二段开关和三段开关

楼主(2013-08-27):
五通道设置二段开关,6通道设置三段开关,求救,是新刷的固件

网友A:
蛤蟆掉进井里----不懂!

楼主:
高级模式2到底怎么设置5和6通道的三段开关啊

网友B:
混控,第五通道建立2个混控,输入随便选一个,第一个混控的开关选项那里选一个2段开关的0位,例如:尾舵0,曲线选固定值,作用选择替换,比例为-100,第二个混控的开关选项选同一个开关的1位置,曲线也是固定值,作用也是替换,比例100.这样gear开关打上五通就是-100,打下就是100.
3段开关原理一样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
这里面有教怎么自定义开关的设置,懒的重新录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