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500esp尾传动比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我想把500pro的尾轴对转齿装到500esp上面,把尾桨转速降下来点,但是esp上的对转齿是31t的,pro的对转齿是36t的,直径明显大,有大神成功装上过嘛?

网友A:
我改过 把esp的尾波箱后移好像是3毫米 ,(具体的 测量下对转齿的大小 ,记得除以二 ),从新打孔 扩孔也行 ,不用担心会往前 ,就可以装上pro的齿了 。其实 用kbdd的超轻 尾桨 一切就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