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 尾巴顺时针漂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8-27):
如题,悬停时缓慢的漂,以前用mb没遇到这情况啊,jj是 tg450

网友:
中立点不对。

网友A:
我的昨天也是这样,把感度提高就好了,也许是感度低了。我的是agile7.2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昨天也是这样,把感度提高就好了,也许是感度低了。我的是agile7.2的飞机。

好的 谢谢

网友:
同样现象,明天调调感度试试

网友:
震动排除一下

网友:
注意感度和中立点。飞机的震动必须要排查,这是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