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1 开机自检的问题。有视频

楼主(2013-08-27):
开控上电,慢闪4下红灯,然后就是有规律的3下快闪。  飞机智能停止模式,电压保护已关闭,能够解锁。 遥控器也校准过了。

楼主:
还有排出线接错的可能,因为我昨天还飞的好好的,今天一上电就闪起红灯了。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有没有错误提示!!在室外校准一下指南针看看

楼主:
  视频地址
[media=x,500,375]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xNTMzNjA0==.html[/med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有没有错误提示!!在室外校准一下指南针看看

连接了没有错误提示。视频上了 您帮忙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手机上的论坛,看不到视频

网友B:
可能是LED模块绿色显示单元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LED模块绿色显示单元损坏。

我也这样想,黄灯也不会亮了,能返厂修理吗?

网友:
除了返厂,在这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黄灯也不会亮了,能返厂修理吗?

绿灯有没有坏,USB连上电脑就知道了,要是能看到绿灯常亮,说明指示灯上的绿色没问题,
LZ用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重新做高级校准试试,高级做完,做遥控器校准,
上遥控器类型选择、开关设置、通道校准、通道方向检查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灯有没有坏,USB连上电脑就知道了,要是能看到绿灯常亮,说明指示灯上的绿色没问题,
LZ用的是那个版本 ...

接上电脑能连接成功,以前都会有绿灯常亮,现在连上电脑什么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电脑能连接成功,以前都会有绿灯常亮,现在连上电脑什么都不亮了。

能校准吗?要是能校准试一下有没有绿灯,要是没有应该就是绿灯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LED模块绿色显示单元损坏。

能告诉我是联系经销商处理,还是直接找厂家呢?

网友:
直接与当地代理商联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