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樓波箱改造9/8完(大成功),另請某大看1樓片中豹2速度,5025原裝齒鋼波上下身齊未改軸承

楼主(2013-08-27):
玩了半個月沒事, 到了上星期拿著坦克到公園操練, 出了狀況. 剛開始半小時不到, 坦克就不能向前走(左邊有掃齒聲音), 只能向後走及左轉.那當然是收拾回廠修理. 打開一看, 鋼波銅軸承, 都爛掉, 似是因為扭力過大引致變形. 反而鋼
齒完全沒事......那鋼波不就是白換嗎? 那小小銅圈根本受不了改造後的力量, 就是說劉翔跑很快, 跳很遠, 但關節很脆一樣. 到賽場上跑不動, 再猛再好看也沒用.

加上車身本來就重(不要拿田宮比較, 這是膠的, 強度很低, 重量算高了), 那得強化鋼波才行.

由於左邊卡住了, 2.4G主版膠外殼因超載過熱, 左邊動力插座差點報銷.

仔細想想, 除了換電機之外, 配套還是應該有的, 看著恆龍的銅圈銅套, 就想換掉(慢慢覺得自己掉進了恆龍坑, 還好是很小的一個坑).

鋼齒波箱很強沒錯, 但是敗在銅圈, 參考了版上某位神大方法, 已經訂了軸承等零件. 等收到零件後看看能把他改造到什麼程度.

豹2

3號在地毯上也是甩尾甩很大, 只是換了電機.

网友:
你说的那个应该叫轴套,受滑动摩擦力的,不是滚珠轴承的滚动摩擦,很多人塑料波箱都换了滚珠轴承

网友:
该换就换吧。。。。。。。

网友A:
無圖無真相,LZ換的什麽電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圖無真相,LZ換的什麽電機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837 上次的改造貼.
電機: MABUCHI RS-380SH-5025

帶幾張近況圖, 銅粉一地.

楼主:
從4樓可見, 銅圈因電機改造後, 出現了極速磨損, 參考了版內大神換軸承簡單教學, 在這裡班門弄斧一次制作.
山寨版恆龍坦克波箱改造篇. 供各位參考, 歡迎各大神批評指點.

1. 請先將波箱從車體中取出來.

2. 鬆開4顆螺絲後將波箱及齒輪分體.

3. 訂購相關軸承或鋼杯.

尺寸參考如下, 恆龍齒輪軸為自家尺寸3.5mm, 市面上根本是沒有這尺寸售賣. 所以只有兩個想法, 公制3mm及英制3.175mm, 由於原裝波箱是6mm孔, 英制面孔是6.375, 由於不考慮擴孔, 所以用回3mm公制. 尺寸為3x6x8 法蘭軸承(一定要帶法蘭, 不然會滑出去.)
一個波箱頭有6顆. 3mm墊片一堆.

另配5x9x11法蘭軸承各兩顆, 5mm墊片一堆, 另帶止滑圈.作為驅動軸內銅圈及銅帽代替品.

打磨手鑽一支及3.5mm夾咀一個, 鑽石磨刀片兩塊, 硬幣數個, g字夾一個, 長卜頭一個.

由於現在仍在施工, 只會公開一半進度.

自己用了三號的箱子做了一個防塵盒, 因打磨時灰塵很大. 微粒多. 所以做了這個.

大神說打磨一小時就搞定了, 沒什麼痛苦,
我不知道大神是否用膠波還是合金波, 我用的是鋼波, 十五分鐘磨一邊.....
四小時後..... (右面金屬打磨膏是用來打磨軸心後研磨用.... )

驅動軸上兩個齒是放在卜士中"輕輕"敲出來的. 中間有一銅圈要換掉, 用力不要太猛. 不然會杯具.

打磨前後....中軸是鋼, 很硬, 由3.5mm到3mm的痛

怎樣磨????鑽石磨刀中間放兩個硬幣.夾緊...將齒裝上手鑽...一直磨磨磨.....

可因應情況再加壓, 我用的都是山寨工具...

待續.....

网友:
支持动手改造,不过建议弄这东东上车床

网友B:
轴承哪里有卖的?

网友:
上车床都没用,太细了,夹不准的,可能要用无心磨

网友C:
3号还的是什么电机这么给力?  电路也是原厂的吗,什么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哪里有卖的?

Tb大量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号还的是什么电机这么给力?  电路也是原厂的吗,什么电?

電路原廠,電機rs380sh-5025

网友:
这三号  抽筋了

网友:
每分钟上3W转的电机么,上了这款就没有低速线性可言了!慎改啊

楼主:
負載的算18000至20000好了 26000 7.2v空載是有刷正常極限,加壓到30000或無刷不算,虛標不算.

网友:
比我磨的好,用一个金刚石切割片把齿轮夹电钻上同时转动磨的更快,精度也高,

楼主:
為了將驅動軸的銅圈換掉, 所以將驅動軸齒打出來後, 需先將軸打磨, 軸本身5mm, 驅動齒有坑紋的是大概5.5mm, 磨太少, 5MM軸承套不上去, 磨太多, 驅動齒不咬軸.
但為了換軸承, 也得磨, 另外買了環氧a+b膠及e型止退夾.

上膠前用塑料袋鑽一小洞, 將軸承及上了ab膠的軸隔開免得軸承被膠定住, 再於軸上塗ab膠, 將齒打回去軸上有ab膠的地方.

現正風乾中.....原來是5分鐘速乾, 3小時乾透, 但由於密封狀態, 讓他乾過24小時後再動手, 擔心強度能否應付, 因為有其中兩枝我尺寸磨太小了, 搞不好要買兩枝回來再做一次, 或是鑽穿齒上黑色長出來的部份用機米定住..........待續

网友D:
LZ用不着把3.5轴磨细吧,X宝上有英制非标3.5*7*2.5的电机轴承,目前在改造中还未到货;和你不同的是,我只要把轴套位置的6MM孔用7MM钻头扩大即可,完全手工钻非常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用不着把3.5轴磨细吧,X宝上有英制非标3.5*7*2.5的电机轴承,目前在改造中还未到货;和你不同的是,我只要 ...

不带边(佛兰)的轴承不行,会脱掉,当心

网友:
我用的就是3.5*7的轴承
内圈和轴咬得很紧
根本不会掉出来
如果不放心
还可以在外面加一个1mm厚的铝板做轴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不着把3.5轴磨细吧,X宝上有英制非标3.5*7*2.5的电机轴承,目前在改造中还未到货;和你不同的是,我只要 ...

寧波正大軸承嘛, 如果這個能用我早就買了...擴孔我也有考慮過, 但有兩點要留意,
1: 擴孔後強度及大小準度.
2. 軸心會偏, 有法蘭是為了不偏軸心, 磨軸不會偏心, 但擴孔不保證.
還有就是那個1MM版是什麼? 磨個軸不就好了嗎? 完成後拍個照片來看看.

网友E:
扩孔不大,买锥形钻石磨咀,唔会偏心,鸭记几元一粒,快过你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扩孔不大,买锥形钻石磨咀,唔会偏心,鸭记几元一粒,快过你磨轴

擴孔是相對係容易, 但有兩個問題, 1.無法蘭軸承. 2.中心不保證, 除非有鑽床, 否則唔會試, 我唔係求快.鑽咀我大把, 我油壓衝擊鑽都有, 問題係整模型用咁大把野... 殺雞用牛刀....低成本手作, 先係我分享目的.
我主要是想大家看看如何用低成本投入高效果輸出, 而大家都可以買到做到那種效果. 不是CNC, 鑽床那種不平凡的東西.
擴孔我有經驗, 係會移位的...另外, 將非公制零件轉做公制, 往後升級也不會麻煩, 非標的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退出市場, 公制的市場上有很多選擇, 貪一時之快, 會出意外喔.

你看我用的工具很多, 但有沒有很難到手或是很貴的東西? 電磨應該是最貴的了, 但這個東西也是最有用的東西. DIY不可缺. 可充當電鋸, 鋸木銅鋼, 鑽咀, 打磨機, 拋光機等等, 也才幾十元... 你說是不? 你家中該不會放個鑽床來供奉吧?

网友E:
我讲系磨咀唔系转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讲系磨咀唔系转咀

擴果1MM仲用磨咀, 咪又要買個虎鉗? 鑽咀都係一樣, 以前無磨咀咪又係用鑽咀.
手工野無可能唔偏.

网友E:
磨咀同钻咀扩1mm绝不相同,用把电池钻搞掂,虎钳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咀同钻咀扩1mm绝不相同,用把电池钻搞掂,虎钳都不用

有機會要試下, 但係今次磨軸就算, 孔擴左返唔到轉頭, 軸磨左只會更FIT

网友:
法蘭同偏芯什麼關係,唔多明白

楼主:
法蘭貼住波箱殼係保持水平穩定, 6MM外圈係係保持垂直穩定, 軸承要兩者穩定夾軸先唔會偏心.
垂直或水平偏心會令軸承受壓不平衡破壞軸承本身及波箱殼, 最終造成軸承移位,  齒輪受力不平均會令電機負荷加大, 齒輪受力不平均會造成咬合不正及碎齒, 不是馬上會出問題, 但長久就會知道.
沒有法蘭, 單靠波箱殼夾緊, 做出垂直及水平穩定, 因為垂直水平應力分佈不平均, 波箱殼支持不了多久的...法蘭的作用是將力轉移到波箱殼上...
要知道波箱是不停震動的. 力量分佈不平衡, 長久是會出問題. 電機力量大, 問題出現時間會更短.

楼主:
RE: HL豹2換了電機之後....發現鋼波也是很脆, 5樓波箱改造動工篇 9/8 更新

因為天貓買回來的2.4GHZ 二版一控都是壞的, 令進度嚴重滯後, 至今仍未解決....
改造波箱但基本已確定是可行的了.
經改造後的波箱基本上跑偏的問題都已解決, 速度更快. 電機負載亦明顯降低, 有發熱但不燙手.

1. 這個是環氧樹脂膠.

2. 軸夾 e型卡簧

軸承, 用以抵消軸夾與軸承之間的磨擦力. 不然軸夾與軸承直接接觸, 很快就會磨損.

於軸上先把銅圈換成軸承, 再用保鮮紙或膠袋隔開軸承(以免環氧膠漿住軸承及定死), 在軸上驅動齒位置上環氧膠, 再將驅動齒打回去, 靜待48小時.

大功告成.

改造後動力, 速度扭力上昇30%(因為阻力大大降低). 省電20%(因馬達負荷減低了, 吃a數少了整整1.5A以上.
hl豹2全上下身加上電重將4-5kg全速在地面出現輕微打滑.
只改電機而未改造軸承前速度(1樓有片)已經很快, 改造後更加是輕微打滑(動力扭力大於車重加上地面磨擦力)...
材料成本, 膠30元, 全套軸承加小零件, 一個波箱約40元(用國產的就夠, 但價格跟性能提升成絕對正比)

小插曲: 軸上驅動齒位置, 其中一軸打磨太深,  驅動齒上了環氧膠後仍咬不緊. 暫試加大環氧膠比例去增硬 3膠1催化, 放置時間為一星期, 要加熱昇溫加速硬化.
試作了1:1,2:1皆未能成功, 看看3:1如何, 如4:1也不能成功, 直接轉洞修機米鎖(但不建議, 因為受力不小, 機米有可能打滑, 可能要用焊接完成.

切記是軸上驅動齒位置 不要磨到低於5mm, 不然吃不完....
正常5mm以上, 加上環氧膠, 剛勁強韌, 用環氧膠去填0.5mm的空間有點強人所難.
一個感覺就是爽快, 沒什麼線性, 但原廠10牙, 扭力足夠, 阻力減少之量, 實在是完美, 墊片減少虛位是必須(因打磨過), 虛位會很大, 裝好全套齒上緊螺絲及馬達, 加上高黏度潤滑油, 80WT的. 慢慢用手調試齒輪, 直至順滑, 完美標準為用兩隻手指夾緊驅動軸, 將整個波箱提起後, 波箱會受地心吸力掉到下方, 重覆三次確定完美.

文章可能有點深奧, 自己領悟一下.

評價, 有能力的話是絕對值得改造的. 將HL性能推上另一新境界. 已確定了跟田宮性能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HL本身車體輕, 經測試已嬴在起跑線上.
追求速度耐用扭力必改. 5025電機力量, 經是次改造充分表現出來. 非言語筆墨能裝載. 爽度100%UP.

网友F:
有内径3.5外径4的不锈钢管子的,套在轴上正好用4*7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内径3.5外径4的不锈钢管子的,套在轴上正好用4*7的轴承

其實用軸承的好處是可以將法蘭位置用AB膠定死, 那軸承就不會跟隨軸轉而自轉, 軸承中圈跟外層之間有球, 加油,定位後阻力為0....
那是管子不能比的. 齒輪轉動時或多或少或會因受力向上或向下頂, 軸承內的球大大降低了此磨擦作用力.

网友G:
楼主很用心,手艺不错,波箱加轴承是HL波箱改装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性能最实惠的办法,原波箱的就是个铜套,还不是含油轴承,很快就磨损了,这里改得很好,更可贵的是把改装经验总结和分享,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也是做履带传动的一些体会。
        第一,是电机选型的问题,对电机来说,高转速和大扭力是一对矛盾,在电机功率受限制的情况下两个性能只能提高一个削减另一个,小比例的坦克做换挡不现实,只能通过更换功率更高的马达来满足动力的需求,不管是双电机混控还是双流,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双流的要求更高,直行电机功率至少要是混控单个电机的两倍,田豹2的速度是按比例做下来的,并不是很快,4.5km/h而已,换算下来刚好跟实车相仿,所以就速度而言,完爆田豹2是轻轻松松的事,换两个高速电机就够了。
       但是高速的380毕竟还是380,这个级别的马达功率有限,我认为还是不足以兼顾到低速的扭力,表现在低速行驶速度不好控制,在没有助跑的时候过坎要加大油门,而且一旦动起来就马上冲过去了,而且原地转向过快,要转对方向经常要来回调整一下,既失真又不能享受低速辗压的过程,不符合大多数玩家的胃口,这也是坛子里很少见用5025,而是选择高扭的385,395以满足扭力的需求,或者更换电调用540,550兼顾高速高扭的原因。
第二,就是操控的问题,双流是暴力和高速的代名词实际上是误传,上面提到过,双流是单电机电机驱动,而混控是双电机同时驱动,用同样的电机混控的动力远高于双流,那为什么要花那么大代价去做双流呢,这里就要说到混控存在的一些缺陷。
      双电机混控的缺陷,就是一侧履带的转速直接受这一侧的电机控制,两边转速没有互相制约,在没有速度反馈控制的情况下高速行驶会有转速差过大的现象(没事挖挖坟,考考古,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早在7-8年前的帖子就有提到了);这个缺陷在低速的履带车上问题不不大,但在高速的车辆上就很明显了,主要表现就是原地转向过快、高速转弯过渡掉头等等。最影响心情的就是转向过渡,高速跑得正爽,想要搞急转弯,结果遥控大了一点就甩掉头或者打转,很煞风景;想在复杂地形做高速机动也是容易过转弯更不容易控制。而且两侧波箱的转速时常不一致,直线跑偏校正有时候很麻烦。所以说混控速度压到田豹2我是毫不怀疑的,但整体操控要完胜田豹2我就不敢恭维了。我就是受不了这样的操控效果才去琢磨双流的,一旦理解了双流控制的意义后就决定将双流进行到底,付出的辛苦也是值得的。双流有什么好处我就不多说了,免得有吹嘘的嫌疑,打算过段有闲情了开个贴,详细剖析我所知道的双流控制的方方面面。
    当然,各人都有不同的玩法和喜好,不同的追求,楼主要是喜欢高速掉头玩漂移的话就按自己的想法改,不需要听从别人而改变自己的喜好,当我啥都没说,勿见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用心,手艺不错,波箱加轴承是HL波箱改装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性能最实惠的办法,原波箱的就是个铜套 ...

等你出新的双流,我先预定一个!只要价格公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你出新的双流,我先预定一个!只要价格公道

恩,尽力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用心,手艺不错,波箱加轴承是HL波箱改装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性能最实惠的办法,原波箱的就是个铜套 ...

飛燕大的雙流價值當然不止於速度, 沒錯, 改造後起跑速度動力是完勝田豹, 但線性還是田豹好, 原廠波箱改造後阻力平衡了, 線性也提高, 但當然比不上雙流的穩度. 要快很簡單, 乾趣把波箱給拆了, 2個775VC加馬達坐, 1:3齒比, 45度傘齒X4, 加上電調, 少說20-30KM/H.
但是這樣就沒了坦克的樂趣了.

這個教學是只把原裝改更好, 將速度提升之餘, 把電路及電機負荷減低. 使愛車更耐玩, 當然追求穩定完美表現, 當然是雙流為首選.

在雙流缺貨的情況下, 便宜改改原裝波箱也可以打發一下時間, 原裝波箱改改, 也可以加減玩, 始終不是每個玩家也希望/負擔得起雙流波箱, 集思廣益, 意見多元, 才跟你這完美的雙流有所比較, 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飛燕大的雙流價值當然不止於速度, 沒錯, 改造後起跑速度動力是完勝田豹, 但線性還是田豹好, 原廠波箱改造 ...

恩,是的,很难得有一个改装轴承教程的帖子,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用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改装好才是我们的目的。

网友:
跑得跟飞得一样,,,

网友(2014-09-08):
据说英国波箱可以用3.5X7X2.5轴承,只需要将波箱壁6毫米扩到7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