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不知道BC168 和新款A6 充电器那个好望用给个建 ...
本人新手不知道BC168 和新款A6 充电器那个好望用给个建议?

楼主(2013-08-27):
本人新手不知道BC168 和新款A6
充电器
那个好望用给个建议?

楼主:
我用的电池 达普6S 1200 用那个充电器合适

网友A:
建议a6,我是用 bc168的都想换a6

楼主:
有人说A6 找不到厂家售后没有保障!

网友:
怎么说A6放电不精

网友B:
果断A6加个保姆。我的168都想换了,没得保姆,麻烦啊。

网友C(2013-09-27):
要求速度快建议A9

网友D:
果断BC168,现在的A6不行了

网友E:
用A6 plus的路过

网友B:
最近把bc168改造了,现在又喜欢他了,8安充,一次充4块6s2600毫安的,安逸^O^

网友F:
我也在纠结,太纠结了

网友G:
我也想入上述充电器。也在纠结,目前充小机1S,不排除以后充6S的。

网友E:
A6好用一点。

网友H:
今天刚到a6

网友(2013-11-02):
引用 网友A:
建议a6,我是用 bc168的都想换a6
168哪里不好啊,我正想入手一个呢,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I:
bc168使用很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大家可以考虑下这款充电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286&extra=page%3D1 ...

充电器多大呢?比A6小么?
3s电池,5a充电,3.75-4.2,要充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充电器多大呢?比A6小么?
3s电池,5a充电,3.75-4.2,要充多久?

比A6大,充电时间,具体要看电池容量!
我告诉你个大概计算方法 时间(分钟)=电池容量/充电电流×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