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装550求救!!!求大神指点,坐等

楼主(2013-08-27):
   玉兔一袋飞控已经调试好了,上电后电调会发出响声,螺旋桨小幅度左右微动,推油门为什么螺旋桨不转啊?

网友:
沙发!!!!!!!!!!!!!!!!!!!!LZ,飞控是要解锁的~~~解锁没?

网友:
电调校准,控校准!

网友:
解琐!按右向三秒就可以解琐

楼主:
郁闷啊,现在是解不了锁,为什么解不了锁啊,参数设置都正确的

网友:
是呼吸灯状态吗

网友:
电机会一直响,然后,电机会轻微摆动,上机链接电脑也校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