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PL8如何联机使用

楼主(2013-08-27):
不知道2台PL8
充电器
如何联机 请教模友
另外如何让PL8大电流放电 我设置10A 但实际放电才4.25A的放电电流

网友A:
联机就不知道了,放电功率是固定的,电压越高放电电流就越少,除非用再生放电。

网友B:
联机方法在官网有视频,我也在哪才学会的。

网友C:
原厂已经出了2台PL8塞进一个盒子里的怪胎。

网友D:
下软件,里面内置说明书,多台一个终端操作而已,软件上会出现多个Channel。pl8内置放电工具100w所以你放6s锂电就是4a多点了,要实现40a放电需要电池供电,然后把电池的充电电压限制设定好,就可以大电流放电了。最大40a看你电包抗的住不,你要是夹个小电瓶当电包还是别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