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请教...初试起飞不平稳

楼主(2013-08-27):
新装好的四旋翼拿在手里试飞但是它不是平稳起飞的是前倾明显后面连个
电机
动力大点、当我油门低转速时左转打到最大就可以平衡起飞,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谁来讲解一下啊

网友A:
如果脚架已经离地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飞控设置问题
如果脚架还没完全离地,那是正常的,可能风速大了影响。
你参考下吧,我今天早上去飞也是,不过升空后还是很平稳的

网友B:
飞控,或者风的影响。有没有可能是控的中立点设定问题。

楼主:
在室内是没风的、我用的是KK飞控、如果是飞控问题那该怎么调?还有个问题是在固定油门时测试它会突然猛加一下油,是有干扰的问题吗?

网友C:
kk不带增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