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的锁定方向与平稳是对矛盾?

楼主(2013-08-27):
四旋翼的锁定方向和转向要求浆速不一样实现
而浆速不一样会破坏平稳,,他们是对矛盾?难怪,差的飞控这方面控制的很差

桨的质量不好也会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航向的偏转是不会影响四旋翼在另外两个方向上的稳定的,当然实际过程中完全的解耦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会啊,转向最灵活了。我可以让它原地360度的转,非常平稳。
转的时候把自稳关掉,开着自稳转向结束的时候自稳看你操纵杆已经回平,为了抵消旋转惯性会让反方向给一个力,有时候会造成不稳。

网友A:
错了。
转向要求对角的两个速度降低,另外两个对角转速上升。这样可以同时提供不变的总升力的同时,提供转向的力量。

但是就算是降低转速的两个对角桨,他们之间也是可以有转速差的,这个转速差仍然可以正常修正姿态的变化。

同理转速上升的两个对角桨也一样可以正常修正姿态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
转向要求对角的两个速度降低,另外两个对角转速上升。这样可以同时提供不变的总升力的同时,提 ...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