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内角螺丝滑丝了请教怎么办。。。。。(问题已解决并总结经验)

楼主(2013-08-27):
先上图
本来准备改皮传,结果尾桨夹中联的内角螺丝滑丝,自己各种拧,现在导致面目全非。请教各位,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中联直接废了?

经过论坛上的高手支招,现将解决办法和总结的经验作如下总结:
    因本人新手虽然看过很多帖子,对部分理论知识有所了解,但是可能自己不够仔细,很多细节并没有提前了解引发这次问题,各位新模引以为戒。之前在5IMX上看到高手介绍说直机的震动很大,每个螺丝都要上紧,特别是旋转部件上的螺丝更需要上螺丝胶,否则螺丝松动会造成诸如射浆一类的重大事故。自己心中谨记,所以在非旋转件上的螺丝都上紧,虽然不上胶但会经常检查是否有松动,而旋转件上(比如这次尾浆夹中联上的内角螺丝)不仅上紧而且还上了胶,结果在调机的时候导致滑丝,多次强行拧更让孔径变大已无法取出,这次只能拆掉其余部件,剩下中联和尾轴切断后都换掉。

总结解决办法:
1、无论是否滑丝,遇到上过胶的螺丝,拆掉能拆掉的部件(不能有塑料件)后一定要将丝顶(上胶的地方)加热,可通过电烙铁、热风枪、防风火机等加热,将螺丝胶融化后再用螺丝刀拧。
2、若已经滑丝,融化螺丝胶后,可将螺丝刀倾斜插入可增大摩擦拧出。
3、若孔拧太大,如图中情况,则可用手钻、矬子等工具将螺帽顶或螺顶挫成一字,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拧出。
4、像我这种情况,孔拧太大,有没有螺帽,只能忍痛锯开了。
当然高质量的螺丝是根本!其实螺丝不用上特别紧,打上胶,经常检查也就可以了。

网友:
尾轴也废了吧?

我的480也是,拧不下来,内六角顶丝的内六变圆了…………

网友:
钻不出来就废了

网友:
没办法
要么把尾轴切断扔掉中联和尾轴,
要么尾巴都换了

网友:
我用激光焊,解决了

网友A:
拿螺丝刀按在滑丝的螺丝上,然后非常小心的滴入金属粘合胶,至于是什么东西,只能自己百度,切记、不要滴到外面,稍等一段时间,只要拧的不是太紧,应该都能拧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螺丝刀按在滑丝的螺丝上,然后非常小心的滴入金属粘合胶,至于是什么东西,只能自己百度,切记、不要滴到 ...

拧的不是太紧,就不会把螺丝拧花了,就是因为拧的太紧,才拧不下来,用力再大就导致螺钉内六角滑丝了~

只能切断尾轴一起换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拧的不是太紧,就不会把螺丝拧花了,就是因为拧的太紧,才拧不下来,用力再大就导致螺钉内六角滑丝了~

...

下的去手吗,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的去手吗,亲

下不去手,也卸不下来啊!

网友:
拆开剩中联和轴,尽量找把新些的扳手,先加热顶丝处,扳手斜着插入,很容易就可拆出

网友C:
LZ可以再尝试下两个方法:
方法一:先用烙铁加热下,再用螺丝刀顶结实了小心地拧拧试试,只能说试试,你要一开始就加热再拧的话,可能情况会好很多;
方法二:用手钻,套上薄的金刚石磨片(这种磨片也就大概比一元硬币大些),连中联带顶丝切出个一字槽,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来拧。不过这样会伤一点中联

网友:
确实不好搞啊  我的小F电机轴上的齿轮也是被我给搞死了 也是这样的内六角 郁闷。。。

网友D:
这么深入的位置,基本报废……

网友E:
锯尾中联~我就是这么锯的~~一头汗。。

网友F:
基本上一个字。。。。换

网友:
没有用防风火鸡先烧一下 再拧螺丝吗?

网友:
很简单,用锉刀锉条凹槽,用火烧一下用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
一上来应加热再拧。

网友:
1用电钻钻个小孔用反向丝锥攻丝,一拧就出来了。
2用个报废的起子,用电阻焊或者焊不锈钢的点焊,刚好焊在螺丝上拧出来。
3横轴卸掉,把这个强行钻掉,重新攻丝。

网友:
以上3种办法成本都在10元。

网友G:
额。我也这里滑丝过。报废中联。尾轴和蟹爪。。心疼啊。。以后这里的顶丝有滑丝迹象马上换掉。不能上太紧。上点胶就好了。

网友H:
LZ一定要听我说,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已经无损搞掂啦。。。先将多余配件拆除,只剩下尾轴和中联,在放到煤气炉上烧,一阵青烟过后,螺丝胶已经烧掉了,这时就轻易拧下来了

网友:
英制1.5内六角螺丝刀  用进口的牌子 不用怀疑

网友:
确切的说 是 16分之1平方英寸

网友:
以火攻之。

网友:
别拧太紧啊,不需要这么紧的,怕松就滴点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再尝试下两个方法:
方法一:先用烙铁加热下,再用螺丝刀顶结实了小心地拧拧试试,只能说试试,你要 ...

是不是加热是为了融化螺丝胶?加热有什么专业工具还是一根蜡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不去手,也卸不下来啊!

我现在观察下来,应该是要换。是不是锯断尾轴,损失个尾轴和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深入的位置,基本报废……

郁闷,话说以后是不是不用拧太紧???旋转位置的螺丝我总是上胶并且拧得稍微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尾中联~我就是这么锯的~~一头汗。。

锯中联还是锯尾轴 ???锯中联的话岂不是要锯螺丝在的位置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锯中联还是锯尾轴 ???锯中联的话岂不是要锯螺丝在的位置 ?

锯尾轴,我买的小切割机在路上,到手就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我也这里滑丝过。报废中联。尾轴和蟹爪。。心疼啊。。以后这里的顶丝有滑丝迹象马上换掉。不能上太紧。 ...

为什么蟹爪会报废??锯了尾轴换新的中联和尾轴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尾轴,我买的小切割机在路上,到手就锯…………

如果从中联中间锯开岂不是尾轴都不用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一定要听我说,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已经无损搞掂啦。。。先将多余配件拆除,只剩下尾轴和中联,在放 ...

看了这么多帖子,我怎么一直没看到下螺丝下都要加热的说,买了个教训。谢谢你,以后下上胶的螺丝我知道要加热了

网友I:
我一般是 那钳子 使劲的转下来

网友E:
锯的是尾轴~中联一起报废~螃蟹爪还能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是 那钳子 使劲的转下来

这个螺丝是没有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的是尾轴~中联一起报废~螃蟹爪还能保留~

直接锯中联 貌似尾轴都能保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加热是为了融化螺丝胶?加热有什么专业工具还是一根蜡烛就可以

加热就是为了融化螺丝胶,工具以电烙铁和热风枪为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就是为了融化螺丝胶,工具以电烙铁和热风枪为最佳

我有电烙铁,直接用电烙铁放在有胶的一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电烙铁,直接用电烙铁放在有胶的一端?

对,直接拿烙铁头去爆那个该死的顶丝的菊花

注意加热完后你自己别被烫着

网友J:
家里有煤气灶吗直接放在上面烧,然后在用尖一点的东西顶住螺丝边缘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直接拿烙铁头去爆那个该死的顶丝的菊花

注意加热完后你自己别被烫着

OK!!爆菊。。。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家里有煤气灶吗直接放在上面烧,然后在用尖一点的东西顶住螺丝边缘拧。

煤气灶要拆了全部是金属件才行啊。。。。太暴力了。

网友K:
尾中联加尾轴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尾中联加尾轴报废

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一个字。。。。换

D3友 幸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D3友 幸会

继续

网友L:
加热后用合适的一字螺丝刀拧!用刚好能放进去接触面要尽可能的大些!螺丝刀大了可以用锉刀电磨改小!成功取出的飘过前提加热要彻底(打胶我通常都是拧到头不太用力的。另外不用太粘的螺丝胶)

网友K:
除了电机齿顶丝其他顶丝从不上胶的飘过
比如主轴固定环顶丝和和尾中联顶丝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除了电机齿顶丝其他顶丝从不上胶的飘过
比如主轴固定环顶丝和和尾中联顶丝

我也觉得只要多检查应该没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热后用合适的一字螺丝刀拧!用刚好能放进去接触面要尽可能的大些!螺丝刀大了可以用锉刀电磨改小!成功取 ...

帮我看看我总结的是否有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我总结的是否有误?

总结的不错!你这个用一字螺丝刀应该可以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总结的不错!你这个用一字螺丝刀应该可以拧出来

OK。是不是还要买个手钻

网友M:
螺丝胶害人呀,用量要相当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M:
螺丝胶害人呀,用量要相当小心

是的,但是先预热会好很多

网友(2013-10-31):
买RJX1.65mm 螺丝刀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螺丝是露出来的话,我都是用指甲刀夹着拧……横轴部分应该可以用尖嘴钳,不过我还没试过,我是直接把叶片夹废掉,用两个指甲刀拧的……

网友N(2014-03-11):
我的也滑丝了,打算锯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也滑丝了,打算锯开

用火烤久点,轻轻一拧就出来了

网友(2020-02-26):
时隔那么久了,此帖还是有意义的!前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尾中联内六角螺丝因上了螺丝胶太紧,无法拧出,多次用力发现六角似乎有要变圆趋势,遂立即停手,电烙铁我用T12,温度从360上到了400多,相信懂行的应该知道,这烙铁补温快,比几十块的要好非常多,螺丝刀用进口的维修手机用的T6,拧螺丝不毛螺丝刀。以上都不错了吧?然而没用?

网友:
现在停手,看看问题所在,首先,T6螺丝刀插进螺丝时,左右拧,发现时稍稍有一丝丝匡量的,于是用什锦锉刀将T6头锉短一点(T6头呈梯形而普通内六角上下一样粗),这样插到螺丝里就会更紧。再用热风枪上到300度对准尾中联内六角吹几分钟,用T6轻轻一拧就开了!
总结!凡卸内六角螺丝感觉稍用力不能动,当考虑有螺丝胶,必须加热加热再加热!加热你得考虑热传导效率,有可能烙铁加热时,旁边金属件太多,热量给传导出去,实际螺丝热度并不能够,所以要加大热量,烙铁接触面有限,于是我用了热风枪可保加热位置准确和温度上升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