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3-08-27):
大家好:请问我是NAZA V2我调参软件里的三挡开关分别是GPS 姿态 手动(有下拉菜单里有失控保护)我选定失控保护了可是我三挡开关拨到失控保护后,油门还是最低并没有向关控失控保护油门会到50%,请问还用设置什么吗?谢谢

网友A:
不用设置。

网友B:
關控會跳到失控保護模式,並且油門在50%就算正常了
不需要調整

网友C:
建议看一下泡泡大师或者大疆的指导视频!!不好意思,手机不方便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