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收机能控制两个电调吗 如何接法

楼主(2013-08-27):
一个接收机能控制两个电调吗 如何接法
分开控制电调工作

网友A:
电调并联可行么?
信号线并联,电源输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并联可行么?
信号线并联,电源输入并联

电调并联 那不就是同步控制了吗
俺要实现的是分开控制两个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并联 那不就是同步控制了吗
俺要实现的是分开控制两个电调

多旋翼可以通过用飞控板接多个电调,并且也是分开控制的

网友B:
一个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不?

网友C:
理论上来讲,遥控器可以控制的电调数与它的通道数一样,在接收机端,每个通道都能接一个电调,既能分别控制,也能混控。
也就是18MZ可以接18个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讲,遥控器可以控制的电调数与它的通道数一样,在接收机端,每个通道都能接一个电调,既能分别控制 ...

第三通道油门接一个电调 第一,二,四。是不是同样可以接电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讲,遥控器可以控制的电调数与它的通道数一样,在接收机端,每个通道都能接一个电调,既能分别控制 ...

六通控的第五通道控制舵机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不?

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无穷多个接收机。

对于FM/AM波段,接收机晶体频率与发射机晶体频率一样就行。(JR MAX66ADT同时控制过5个接收机)

对于2.4G波段,事先把所有接收机与发射机对频配对,然后就可以一控多了。(JR9X2+飞梦2.4G高频头最多同时控制7个飞梦接收机)

注:括号内的数据是我的测试数据,测试上限受制于我手上的接收机数量,不代表发射机能力的上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六通控的第五通道控制舵机应该也可以吧

任何通道都能接电调,只是现在一般的无刷电调都有油门保护功能,不是最低油门不启动,你要把摇杆的拉簧都取下来,把在接收机通电之前,把发射机所有接电调的通道都归0位,这样才能正常启动电调。

还有,同时接多个电调只能有一个电调对接收机供电,其它电调的红线要拔掉,否则极端情况下会烧任何接上去的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何通道都能接电调,只是现在一般的无刷电调都有油门保护功能,不是最低油门不启动,你要把摇杆的拉簧都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