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返修的NAZA LITE无输出?大大们知道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8-27):
q

楼主:
之前没打完。。。是这样的,,本人刚入魔于7月底返修了一个lite,当时是M4 M6无输出,现在修回来,装好,不管用什么方式解锁什么的,都无输出,链接电脑显示没任何问题。。求大大帮助

网友A:
你飞6旋翼啊? 软件里面的多旋翼选选看看别的轴 看看会不会输出

楼主:
返修单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6旋翼啊? 软件里面的多旋翼选选看看别的轴 看看会不会输出

那个不管选什么都没有输出。。。特别是选了之后按写入,选择到其他的然后读取还不能读取出来。。真是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打完。。。是这样的,,本人刚入魔于7月底返修了一个lite,当时是M4 M6无输出,现在修回来,装好,不 ...

再送修?

网友:
看看遥控器微调是不是在中位

网友C:
如軟體設置正確請把其他確定會轉的電調、電機全部對調試試看,再不行就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送修?

再送又是一个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軟體設置正確請把其他確定會轉的電調、電機全部對調試試看,再不行就送修吧!

好吧,谢谢大大

网友D:
都换飞控了,不会两次都是这么奇葩的故障吧,怀疑是电调电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再送修?

你的7月反修都会来了,我的六月返厂还没因信。我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7月反修都会来了,我的六月返厂还没因信。我无语了

其实真的解决问题才是王道。时间长,你就当他们在帮你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换飞控了,不会两次都是这么奇葩的故障吧,怀疑是电调电机问题。

第一次是其他两个口无反应。。。所以就没弄。。。我拿那种便宜的飞控虽然没飞多久,但是都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主控无输出,那就别浪费时间了,抓紧返厂。
不过多半都是电调行程没校准或者是垃圾50HZ的电调不兼容,NAZA的输出是40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