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线如此修复可以吗?

楼主(2013-08-27):
请教下:一3S平衡线正极与包装内电芯连接处虚脱,时连时断,现想直接剪断平衡红线与输出正极相连,如下图所示连接可否?

谢谢楼上诸位,刚这么改好了,比剥皮焊接再封装方便多了。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谢谢啊,这样就放心了,一会就这么短接

网友:
可以修复的、红线是接正极黑色是负极、中间的不接

网友:
确认是正极可以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的 两红线其实是共线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刚这么改好了,比剥皮焊接再封装方便多了。

网友:
平衡线某些大品牌还不如模友自己DIY的山寨品牌的电池都不如,用的线又硬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