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老鸟问题

楼主(2013-08-27):
我在论坛里收了两架轻木15级固定翼,改了电动的为什么起飞没一分钟飞机就没动力了,说没动力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动力,其实有动力 就是飞机不走,就像3D吊机那样吊机了,几秒就炸机了,全油门也是 小油门也是 飞机就是不走 不知道为什么?请老鸟帮小弟解决下这个问题!第一次起飞配置:   XXD2212 1400kv电机 XXD30A电调 6*4马刀浆  第二次起飞配置:XXD2212 2200KV 9050浆

翼展;1100MM

全长;770MM       起飞重量两斤多点

网友A:
浆搞反了搞不好会烧设备的
XXD2212 1400kv电机用9050的浆
XXD2212 2200KV电机用6*4马刀浆

网友A:
电池应该多是3S的吧

网友B: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没沙发了!抢占2楼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多是3S的吧

是的2200  2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搞反了搞不好会烧设备的
XXD2212 1400kv电机用9050的浆
XXD2212 2200KV电机用6*4马刀浆

没烧 现在2212 220KV在我冲浪者上呢  用的是5*5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没沙 ...

谢谢 我们这面就我自己玩 所以有不懂得 就来论坛里问问 咨询 咨询 老鸟 别的没办法啊呵呵

楼主:
自己再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搞反了搞不好会烧设备的
XXD2212 1400kv电机用9050的浆
XXD2212 2200KV电机用6*4马刀浆

今天按着您说的我试了下还是那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按着您说的我试了下还是那样

就是这样配桨,楼主你飞之前充电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飞机太重了,你这个配置用于重量在1.8斤一下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配桨,楼主你飞之前充电没有

我敢保证 电池充好电满电 没有问题   2斤多点的重量起飞重量

网友D:

换2216/1250kv或2217/1450电机试试10寸浆

网友E:
楼主的飞机头轻了吧,给动力脑袋只往天上钻,偏偏动力不足,又钻不上去,就只好下地了。

网友F:
你把飞机的照片和详细资料给大家看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飞机头轻了吧,给动力脑袋只往天上钻,偏偏动力不足,又钻不上去,就只好下地了。

对 就你说这意思 动力给到头 都不走 就和吊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飞机的照片和详细资料给大家看看,看是什么问题。

今晚刚装完 怎么个才叫详细资料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2216/1250kv或2217/1450电机试试10寸浆

恩 等这次在在炸我就换呵呵

网友:
如果飞机全重2公斤的话,建议上朗宇2814 KV 1250 或者2820 KV 1250 桨9*6或者10*6 电池4S 2200毫安 。 注意调好重心。重心位置咨询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飞机头轻了吧,给动力脑袋只往天上钻,偏偏动力不足,又钻不上去,就只好下地了。

同意樓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刚装完 怎么个才叫详细资料呢请指教

多大的翼展,起飞重量,飞机的重心在什么位置,这些都是你的飞机资料。详细一点别人就好帮你。

网友:
肯定是前轻了

网友:
是不是桨反了。2212拉力再小也不至于不走吧。2212飞15级的飞机,3S电池联系机马马虎虎也应该飞起来啊

网友G:
一推油门就像吊机那样,明显重心不对,头轻了,尾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推油门就像吊机那样,明显重心不对,头轻了,尾巴重了,

不是一推油门像吊机一样是飞了一分钟后 自己就吊机不走了 推到头也没用

网友:
桨小了 6*4的 不够 换40A电调 +8060桨

网友:
1头轻  2没做下右拉  3 1400kv应该配8寸浆3s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等这次在在炸我就换呵呵

两斤多就换《4018-KV980外转子无刷电机 13*6.5螺旋桨 电流31A,拉力1.8公斤》盘式电机刚105元,比2814/1250KV电机还便宜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固定好,飞的时候向后串了,重心就靠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