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1。4米入门机只能飞行3分钟,麻烦老手帮忙说下原因

楼主(2013-08-27):
新手刚刚入魔不久一直在模拟器,今天去首飞了冲浪者电子是2212KV2200电机一个 新西达30A电调一个 9g舵机*4  电池用的是花牌的1350MAH 11.1V的,昨天晚上每个电池都冲到单片4.18左右,现在问题是每块电池上天后(BB响设定的3.7V)不到3分钟就开始报警,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控用的是DX8,不会太多的设置,麻烦老手帮忙看下是哪里的问题,正常飞行时间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对了,每次下来时电调都是比较热的把子母扣的背胶都给化软了

网友A:
用2200电池   设置3.6  如果设置3.7的话全油飞 用电量大  飞上去尽量半油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有可能你是全油门飞行的!那当然飞行的时间少咯!呵呵!勿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00电池   设置3.6  如果设置3.7的话全油飞 用电量大  飞上去尽量半油

前两块是75%左右 ,我也认为是 这个原因 ,后两块用的半油,不过时间还是一样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飞的是哪款冲浪者,如果是飞梦的话,最佳配置是2212KV2450,3S2200MAN(这样能压得住机头),全油起飞,30-40%油门巡航,正常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飞的是哪款冲浪者,如果是飞梦的话,最佳配置是2212KV2450,3S2200MAN(这样能压得住机头), ...

买的是PNP套机,新手也不太会配东西,以后会自己配的,但是我感觉不管哪一种,也不能3分钟不到啊

网友:
冲浪者三分之一油就可以起飞。。。看看是不是舵机卡住了。。或者电机和机身有摩擦

网友:
而且这种滑翔机可以先爬高,然后油门关小,慢慢滑翔下来,再爬高,再滑翔,这样可以飞很久

网友:
冲浪者三分之一油就可以起飞。。。看看是不是舵机卡住了。。或者电机和机身有摩擦

各各舵运动都是正常的~~~~卡住 了会很耗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各舵运动都是正常的~~~~卡住 了会很耗电吗

舵机卡住很耗电,电流也很大,对电调不好,一般情况下哪部分耗电异常升高哪部分温度就会比正常部分高,可以这样找找故障

网友:
舵机卡住很耗电,电流也很大,对电调不好,一般情况下哪部分耗电异常升高哪部分温度就会比正常部分高,可 ...

好的,谢谢了, 我下次看看,不过我的电调是很热,舵机我没仔细看,不过有时不动控,他会有点点声音,但是动动舵就好了

网友:
舵机卡住很耗电,电流也很大,对电调不好,一般情况下哪部分耗电异常升高哪部分温度就会比正常部分高,可 ...

你能感觉出来哪块更热?理论上行,实际上不现实吧?

网友:
KV太高
别大油门

网友C:
电机kv有点高,可能效率不高,导致飞行时间短,电调发热

网友D:
2200飞三分钟夸张了点,杂牌电池需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kv有点高,可能效率不高,导致飞行时间短,电调发热

看来这是要换个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多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飞三分钟夸张了点,杂牌电池需标?

花牌1350

网友F:
一句話--電池太小顆,至少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句話--電池太小顆,至少2200

早知道换3S 2200好了,以后飞直机450也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是要换个电机了?

2212   KV1250,kv1950  电机
5*5的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   KV1250,kv1950  电机
5*5的三叶桨

这样我电池用3S 1350就可以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   KV1250,kv1950  电机
5*5的三叶桨

但是这样,动力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我电池用3S 1350就可以了是吧

动力应该没问题,两个kv值都行的,6*5的马刀桨也行(换个低kv的)。电池绝对没有问题,25C就可以了。先不急,看看别人怎么说的,我是估计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应该没问题,两个kv值都行的,6*5的马刀桨也行(换个低kv的)。电池绝对没有问题,25C就可以了。先不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2200KV ,用幾大槳.

网友:
建议:

(1)  先不用换电子件,把桨换APC (或仿APC) 5045、5050,背推机要反装。

(2)  机头向前挖空,把3S 1350mah电尽向前推,调好重心。

(3)  检查 / 补焊所有接线插头,接触不良也会发热耗电的。

(4)  主翼底部炭纤管对下要粘带纤胶布补强,可防拍掌式折翼。

陈伯

网友:
帮顶 KV太高桨太大才会发热 换小桨

网友:
电池小了

网友:
第一:BB想设定报警值有点高,设为3.6v,第二:你是否全油门操作,当战斗机来飞的?手抛升空70%油门,出手后拉升降,爬至安全高度收油,小油门飞行。我飞的也是冲浪者,用的2200ma(185克)电池才能压住鸡头,你用1300ma(120克)怎么调的重心?冲浪者只要重心调好后非常好飞,有一点油门就够留空的,我的配置是朗宇X2212  KV2100 6050 好盈天行者 40A    4个舵机  武警动力2200ma 起飞全重850克,非常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能感觉出来哪块更热?理论上行,实际上不现实吧?

的确是不容易分辨,需要综合评判。只是我遇到过舵机异常发热,烫手啊。。。。

网友:
用的什么桨?

网友(2013-12-09):
电调那么热?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电池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