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发帖 求哪吒 感度设置

楼主(2013-08-27):
我是飞越 650四旋翼 请问大家 V1 感度要多少才合适?

网友A:
感度没有固定值的,要自己细调!!在推荐感度的基础上再慢慢调,以10为基数增加或降低直到飞行器飞行平稳

网友A:
相同的配置相同的设置都不一定能的到相同的飞行效果

网友B:
叫你看说明书和视频你就是不听

网友C:
先用DJI建議數值慢慢自行調整每次10%等到您感覺到手感對了,就記錄下來
感度跟配置、手感都有很大關係、同一架多軸感度一樣,也許我飛跟您飛都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