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没玩过船啊,请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2013-08-27):
请问各位,40A的水冷电调搭配3600Kv的外转
电机
可以吗,试过好像转速挺快的,跑船的话会烧电调吗,谢谢

网友A:
虽然我也是菜鸟,这个问题我还是可以回答的,看多大尺寸的船,用多大电池,用多大的桨,这些数据都很重要,kv值可以的40A也是可以的!

楼主:
船是雷虎的65 O 艇,原配马达只有1900KV,没速度

网友B:
什么电机啊,光说KV值帮不到你。。

网友C:
电的不懂、、帮顶

网友D:
什么型号的电机?多大桨?

网友E:
用原配的马达就可以,想有速度就用高v的电池,1900KV x v = rpm

网友E:
因為高kv电机不能用高v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