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超级版4096新问题,求大神们判断一下

楼主(2013-08-27):
我的遥控是天9超级版4096.飞机是大疆F450.进入调参软件里面明显看到抖舵,详见视频,飞机悬停的时候,会时不时的自动左转,监视器上的左转进度条会随飞机左转而跳动,动一下摇杆,又正常了.求高手们赐教,我该怎么办?视频地址:

网友A:
拆开遥控清洗电位器..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一样的..我以为是飞空的问题  看到监视器滚动条 才确定 就是电位器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遥控清洗电位器..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一样的..我以为是飞空的问题  看到监视器滚动条 才确定 就是电位器 ...

大哥,能加一下QQ吗?我不知道电位器是哪个?QQ403278814,或者我加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能加一下QQ吗?我不知道电位器是哪个?QQ403278814,或者我加你

大哥,在线等你

网友A:
拆开你就看见了 不知道是哪个你就动动摇杆.那个不太好拆 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你就看见了 不知道是哪个你就动动摇杆.那个不太好拆 注意点

拆下来用白酒洗吗

网友:
终极必杀技,换控,FUTABA

网友:
倾向于找售后,这本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用白酒洗吗

随便擦擦都比原来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用白酒洗吗

原来不是遥控器的监视器啊...我以为你说的是遥控监视器看了视频才知道不是..你为什么不看看遥控上的监视器...如果是飞空的问题也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是遥控器的监视器啊...我以为你说的是遥控监视器看了视频才知道不是..你为什么不看看遥控上的监视器 ...

遥控里的监视器也会有显示的,就是说飞机自动左转的时候,遥控上的左转通道进度条也会动。

网友B:
买支电子清洁剂喷下电位器看看,不行就返厂或者换控吧。频繁抖舵有机会引起飞控数据溢出。LZ的参调软件真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支电子清洁剂喷下电位器看看,不行就返厂或者换控吧。频繁抖舵有机会引起飞控数据溢出。LZ的参调软件真旧 ...

谢谢兄弟,我选择返厂吧,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里的监视器也会有显示的,就是说飞机自动左转的时候,遥控上的左转通道进度条也会动。

那可以肯定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遥控清洗电位器..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一样的..我以为是飞空的问题  看到监视器滚动条 才确定 就是电位器 ...

天9跳舵内部照片怎么清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跳舵内部照片怎么清洁?

如果你连电位器都找不到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别弄了..弄坏了 就划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遥控清洗电位器..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一样的..我以为是飞空的问题  看到监视器滚动条 才确定 就是电位器 ...

兄弟 天9超级版 玩固定翼 遥控距离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C:
对于你的那个调参软件感兴趣,在哪有下载?要不你给我一份把。54291438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你的那个调参软件感兴趣,在哪有下载?要不你给我一份把。

官网有下载的,找不到就加我Q403278814

网友D:
请问你的控飞了多久出现这个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控飞了多久出现这个问题的啊?

大概半年左右,控是13年1月份买的

网友E:
瞎扯,神马电位器有毛病?请理解4096是什么概念!用分辨率4096的控,分别接上模拟舵机、数字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瞎扯,神马电位器有毛病?请理解4096是什么概念!用分辨率4096的控,分别接上模拟舵机、数字舵机试试。

直接接上舵机,不会抖的,只是飞机在飞行中才会跳舵

网友:
拆开才看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