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t810、WK-M,请教如何配动力?

楼主(2013-08-27):
用飞越t810六旋翼机架,WK-M飞控,请教怎样合理配置动力?

网友A:
我用的是恒力 4830配15寸DJI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恒力 4830配15寸DJI碳桨

我也这么考虑,你飞得怎么样?起飞重量多少?多大电池?

网友A:
我是2组6S 5000电池   起飞6KG   飞18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恒力 4830配15寸DJI碳桨

恒力4830不知道比飞越4114好些不??你的能飞多久呀???

网友B:
我用4822 390kv1447桨6s10000mah全重6公斤飞了19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4822 390kv1447桨6s10000mah全重6公斤飞了19分钟

恒力4822??只有6kg吗?我感觉我的至少有7.5kg

你的没包括云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力4822??只有6kg吗?我感觉我的至少有7.5kg

你的没包括云台吧。。。。

我只挂了一套云1 狗2重量很轻

网友:
顶贴,顺便帮朋友出恒力4830

网友:
4112S 400kv 飞越1555  1Wmah6S      30Aopto       飞行时间8分钟吧 到20V的样子 起飞没称过多重 Z15加相机咯  还有个3S2200电池就是了

网友:
推荐朗宇V系列
V4014吧

虽然我没用过,但未来会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4822 390kv1447桨6s10000mah全重6公斤飞了19分钟

悬停?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悬停?航线?

是悬停 今天换了飞越的1355电机温度降了许多

网友:
奔溃啊 , 楼主要求真低  ,没有办法,  根据你的前提, 只有 810+WK  ···如果只想这两样上天,2212电机+20A电调, 就够用了 ,毫无压力

不逗你了  4112S 400kv 40A铂金(天热啊)  就这么配  电机轴承有条件 换进口的  ··40A铂金 进角 18.5度   根据负重 和稳定 要求的不同 ·· 大桨 14-16寸通杀 ··  无私奉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2组6S 5000电池   起飞6KG   飞18分钟左右

这么牛的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组6S 5000电池   起飞6KG   飞18分钟左右

什么牌子的电池这么牛?

我电池选的好纠结啊!

网友E:
我的飞越4114电机,满载5.8KG 两块5200电池15分钟下来3.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越4114电机,满载5.8KG 两块5200电池15分钟下来3.8

请问一般用什么品牌电池

网友E:
我的是格式,电池不能马虎

网友F:
1555桨+TM4014+铂金30A opto+格式5000毫安 x2
这个配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