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utaba的接收机S.bus功能问题!

楼主(2013-08-27):
本人有一台futaba的14sg,买回来的时候就配了一个7008sb接收机。因为说明书是英文的,一直没搞清楚如何实现14通。就看说明书上的图片,是需要一根(Hub)舵机分配线和(Terminal box)
问题1.是否除了需要上面这两个东西之外,还需要购买S.bus舵机,用其它舵机不行?
      2.如果我只想使用10个通道,那么是否可以只买那根线,把它接入到s.bus端口,然后1-7通道像平常使用,另接的那根线       就多出了三个接口(我可否这样理解)?
      3.如果玩油机,一般把接收机电源接在哪个口上呢?就拿上面第二个问题来举例,能否把电源接到多出来的三个口之一,又或者是只能接到1-7号端口?

网友:
你如果是 三轴就直接受三轴上面。。。只要一个7008sb 就可以了

网友:
1, 對, 用SBUS接口一定要使用數碼舵機.
2,可以.
3,可以,電源一般是接在第7 CH ,接1~6也可以,如要用這麼多舵機,供給電池的電流要足夠,如要用HUB接頭連接其它舵機,要用橙色插頭的那種,(可供電)又如要HUB接舵機及同時分開供電,就要用綠色插頭的.

楼主:
1, 對, 用SBUS接口一定要使用數碼舵機.
2,可以.
3,可以,電源一般是接在第7 CH ,接1~6也可以,如要用這麼多 ...

目前,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个Frsky的TFR8SB 的接收,他有8 个通道及一个S.BUS和RSSI接口。
现在我的通道分配是这样的。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5、起落架
6、襟翼
7、副翼2
8、电源
如果我想接油机点火器和机翼灯的控制,那么请问我要如何解决这种情况呢?普通通道口就不够了,如果我买一条那种线,能把点火器和机翼灯接在多出来的两个口上吗?

网友A:
Frsky這接收機我沒有用過,不知道與Futaba R7008SB 是否相同 (遲此有機會買一個試下).看了樓主想增加的2~3 CH頻道用途是,都是點火,開燈之用,這樣的用途只須要有開關作用已足夠,不須要用到 SBUS,況且開關作用大多數都是用PWM 來控制,SBUS 接口是數碼輸出的,反宜不適用,就算合用成本也不化算,(我不是說閣下或其他高人買不起,請不要誤會意思)首先要買HUB線,又要買 SBUS 數碼舵機,以上物品要買Futaba 的,我暫時還沒看到天C有這種產品,SBUS 數碼舵機售價是很貴的,所以不化算,一般用SBUS的都會全部用整套SBUS系統,少見像樓主混合使用,.............
我提議用有幾個方法,請樓主看看是否可行. 1, 用 Futaba R6014 HS/ R6014 FS  14頻道接收機(買這接收機一定比買SBUS 數碼舵機便宜). 2,用你現在的牌子8頻道 TFR 8S和TFR 8 兩個一起,等同Futaba R6014, 先說明,這8 CH 接收機我沒有用過,只是在淘寶上得知,樓主要自己查一下.  3, 加多一個現時你相片上的那個,一個選A模式 1~ 8 CH PWM 輸出,另一個選C模式 9~14 CH PWM 輸出, 如果這接收機功能跟Futaba R7008SB 相同的話,應該這個方法最可行,因為只要買多一個相同的接收機..............,樓主看看本人愚見,希望幫到你.

网友A:
題外話,請問樓主你在4樓圖片上的Frsky接收機,買了多少個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題外話,請問樓主你在4樓圖片上的Frsky接收機,買了多少個大洋?

taobao上卖2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sky這接收機我沒有用過,不知道與Futaba R7008SB 是否相同 (遲此有機會買一個試下).看了樓主想增加的2~3 C ...

其实你说的也对,多买一个接收,并联后是有14通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本人对S.BUS不是很熟悉,所以才想多了解一下而已。

网友:
s.bus,是串行通讯协议。
普通的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都不能直接使用。
只有futaba的s.bus舵机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是普通的舵机,那么有分配线可以用。有1分多。
但是注意分配线有两种,一种是负责转换的,一种并不转换信号,只是把信号线并起来,买错了,就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