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XTR和凤凰模拟器的狗狗不同吗?

楼主(2013-08-27):
求助,飞XTR和凤凰
模拟器
的狗狗不同吗?这些模拟软件中,哪个软件好用些?感觉XTR不够真实,玩450不推油门大桨一直在转。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找到一贴

网友A:
G6、鳳凰4.0都吳錯

网友B:
xtr 没推油门都转,是因为你没设置对。
其实都一样,都是没有实物的手感,只能练习你舵面反映
大概可以理解为模拟器的飞机都轻一些。没那种地球引力作用的感觉

网友C:
一般能玩凤凰的十几合一的加密狗都能玩XTR的 。

网友D:
应该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