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成品雕刻机的控制部分,重新设计制作一个铣、车、磨多功能机

楼主(2013-08-27):
3千元买的雕刻机,回来后发现精度有问题,不满足我的要求。要想提高精度,得做些修改。想来想去还不如重新设计机械部分,这样效果说不定更好。考虑一个龙门式方案,又设计了一个立铣床。设计之后发现,用这种方法搞CNC,似乎更容易一些,成本也容易控制。

这是设计图的渲染照片。电机都没有画上去,尺寸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侧面效果图

前侧面

正面

后面

立柱用100x100,壁厚8mm方钢,高0.5m。

底座用80x80,厚8mm方钢。长0.44m。

网友:
这结构不知道LZ想要什么样的精度!切薄片PVC吗?

网友:
感觉似乎不太好!不懂!等结果!

网友A:
看起来LZ是要采用焊接。机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工作台兼X轴用铝型材就会有刚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LZ是要采用焊接。机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工作台兼X轴用铝型材就会有刚性的问题。

有个日本人做CNC的帖子,我看了那个原贴,日本人就是用铝型材做的工作台,而且特意解释了刚性问题。按他说法,似乎刚性够用。

网友:
底座立柱灌上水泥钢性可加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日本人做CNC的帖子,我看了那个原贴,日本人就是用铝型材做的工作台,而且特意解释了刚性问题。按他说 ...

原帖拿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帖拿来看看嘛

有人在这里贴过照片,这是日文原贴地址:
http://homepage2.nifty.com/h-yusa/mini_cnc/ncnc.html

有这样一句话:

一見するとアルミのテーブル? って思われる方も少なく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が、意外と剛性も高く丈夫です。

就是说,很多人会想怎么是铝工作台?非常意外的的是,刚性很强很结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在这里贴过照片,这是日文原贴地址:
http://homepage2.nifty.com/h-yusa/mini_cnc/ncnc.html

嗯 ,猜到你说的是这台,我也看过。
现在看了他的详细制作过程,我觉得:他使用铝T槽是考虑了X轴倒置,为了减轻重量。那么X轴为什么要倒置呢?倒置的设计使得后面很多东西都在迁就它。
要说这个铝T槽的刚性好不好,我不好说,或者说,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去说。因为倒置而不用硬轨的结构本身无法给人信心。就算T槽板做的很轻,也难保证上面不放置重型夹具等东西,10kg多的东西一放,又移动到一边腾空那么多,结果会怎样不用说了。
所以我自己做机器就采用了X轴正置的方法,总重量增加一些,但整体更合理。

楼主:
底座的制作,打算用如下方法。

先把方钢稍微处理一下,稍微铣一下平面。方钢一端铣掉一块,长110mm,宽50mm,深13mm的缺口。在相同位置打3个8.5mm的孔,再打两个与铣掉的缺口边沿平行的4mm的孔。用螺丝将两块方钢固定到一起。固定的时候调整好平面,让两块方钢的上下面尽可能对齐,然后在接缝处焊接。焊好后打磨一下焊缝,不要超过上下两面,然后上磨床磨平。

先把立柱固定到缺口里,再用螺丝将立柱与底座连接起来,调整螺丝松紧和位置,使立柱与底座垂直,然后与底座焊接。

所有相交处,只要空间够用,都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猜到你说的是这台,我也看过。
现在看了他的详细制作过程,我觉得:他使用铝T槽是考虑了X轴倒置,为 ...

你说的也有道理,底座太轻,也许当台面移动到一侧的时候,会影响平衡。

我是想利用雕刻机的电机,只是个56电机,我担心力量不够,所以想用铝合金工作台。改电机的话,X、Y都得该,驱动器也得改,改动的工作量就大了。我先这么做,以后看情况再改工作台。

网友A:
单立柱铣床的优点之一是X轴行程长,并且周围空间比较开放自由。采用倒置结构就限制了X轴的行程。当然这个要看你的个人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立柱铣床的优点之一是X轴行程长,并且周围空间比较开放自由。采用倒置结构就限制了X轴的行程。当然这个要 ...

我不需要太大的行程。我家里有一台25LV,公司的工厂里面有CNC还有铣床、车床。而且平时基本上没有加工大工件的需求,即使有也可以在工厂制作。实验室里面的一些工作,需要在大约60x50mm的区域内,XYZ的误差都在5丝左右的水平。购买的雕刻机的误差要高于这个水平,没测过,但是目测感觉误差至少20丝以上,实在无法满足我的需求。

楼主:
立柱旁边增加两个加强柱,并且增加车刀架,加上A轴后,可以作为车床使用。另外一侧的立柱,用于磨床的机构。这样一台机器可以实现铣、车、磨三个功能。车架和磨架都是可以拆卸的,不用的时候不装上去。

楼主:
增加一个砂轮角度可变的磨床功能。

与X轴垂直,用于磨轴的外圆。

与X轴平行,用于磨平面。

磨头还要再设计一个可以磨管、轴内径的,以及可以变角度磨刀具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尺寸还没最后确定,我还要看看我能用的材料的尺寸才能知道最后应该是什么样子。

网友B:
方管能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太大的行程。我家里有一台25LV,公司的工厂里面有CNC还有铣床、车床。而且平时基本上没有加工大工 ...

20丝就是0.2mm了,那也太离谱了。。。。我自己D了个JJ 估计精度能在3-5丝内。你要精度很简单,线轨和丝杆用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管能行么

应该可以吧,我开工以前得做一次有限元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丝就是0.2mm了,那也太离谱了。。。。我自己D了个JJ 估计精度能在3-5丝内。你要精度很简单,线轨和丝杆 ...

买来的机器没用线轨,丝杆也不好。不过我自己有一堆线轨和丝杆,就是尺寸未必满足我的需求,还得再加工。

网友:
构思很好,就是需要不少时间和精力投入

网友C:
看过之前的龙门方案,如果lz买的3K5的达不到要求,你现在设计的如果没好的母鸡的话,做出来的东西更达不到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之前的龙门方案,如果lz买的3K5的达不到要求,你现在设计的如果没好的母鸡的话,做出来的东西更达不到精 ...

母机没问题,我这里CNC、工业铣床、车床、磨床、线切割、焊接设备、折弯设备一应俱全。

楼主:
我买的机器就是这个咚咚。

这个机器有几个问题:

1.丝杆都是用的尼龙螺丝
2.X轴电机与丝杆之间通过连接器直接连接,轴一侧没有轴承,电机的摆动直接带动丝杆摆动。厂家说靠电机固定螺丝来调整精度,但是我买来之后,X轴会卡住,自己调整很难。无奈我在X轴的电机一侧又加了个轴承,丝杆也换成了滚珠丝杆。情况好转一些。
3.工作台下面用的是光轨。当工作台移动到远离龙门一端时,工作台会向下倾斜一点,导致误差加大。
4.我是在电机外侧又加了个部件用于我的实验目的,利用的是工作台的远端,所以,工作台的倾斜会直接影响我的使用。
5.如果把雕刻机的主机取下,换上我的部件,倒是可以缓解精度问题。但是我还想利用雕刻机的处理,做些切除工作。

我们自己就有多个加工厂,其中一个是搞机械加工的,生产我们的一些设备。我不是搞机械的,不过我用这些机械没任何障碍,也可以让工人给我加工零件。不过实验室里有个机器还是很方便。另外有些自己玩的东西,拿到工厂里做总归不太好。总的来说我的加工条件完备,也有些技术工人可以帮忙,比一般的DIY条件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机器就是这个咚咚。

这个机器有几个问题:

这个机器就3K5的话,那就不值了,这个设计,纯粹是做玩具用的。

楼主:
A轴打算用个80卡盘。考虑到装A轴后需要占用些空间,工作台尺寸加长到了500mm。准备为这个铣床专门做个工作台,用螺丝把铣床与工作台固定到一起,这样可以将底座的稳定性提高一些。也可以把设备移动到其它房间使用。

楼主:
工作台铝合金型材打算用30150W,宽度只有150mm,稍微窄了点。或者改用两个3090型材合并成180宽。

网友D:
铝方管中打孔用锣丝链接一起---------可怎么拧呢?特别是当中那段中的那个孔。不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方管中打孔用锣丝链接一起---------可怎么拧呢?特别是当中那段中的那个孔。不懂中.....

方管不是铝,45号钢

网友E:
强悍,全能啊,不过没看懂那车刀架是如何进刀的?工件夹在主轴上么?还是在大拖板左端安装夹头?如果是左边夹持工件貌似刀尖高了啊,还是图片角度问题?总之很厉害,期待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悍,全能啊,不过没看懂那车刀架是如何进刀的?工件夹在主轴上么?还是在大拖板左端安装夹头?如果是左边 ...

大拖板上装A轴卡盘,利用车刀切削。

尺寸还不准确,我要利用一些旧料,得根据这些材料确定尺寸。先把大概的结构做好,再调整尺寸。

网友:
这个厉害啊,刀不动,工件动。有创意

楼主:
设计基本上就这样了。C轴工作台也有140mm直径,应该能满足我大部分需求了。周末出去找找材料,下周让工厂先给我加工机架。先实现3轴+磨,车、A/c轴慢慢来。

楼主:
换个角度看看

楼主:
买不到方管,数量少人家不卖。只好改设计,用钢板制作。立柱是钢板和钢管的复合体,增加刚性。底座没用钢管。设计这么一改动,全副武装时的重量达到了150Kg。

楼主:
今天到呆料库里淘了一通,找到一堆400W主轴电机,拿出来两个看看怎么样。我要用这个作为我的主轴电机,再弄个无动力主轴。

线轨找到一大堆,但是滑块和线轨配套的却少。本来打算用一个长线轨裁短使用,后来又找到尺寸差不多的了。X轴弄成700长有点太长,把线轨裁短又觉得可惜,犹豫中。

X轴究竟是用什么丝杆也在犹豫中。呆料库里的丝杆都是螺距比较大的,配伺服电机用的。螺距小的又长度不够。好容易找到个螺距小的,直径有20,似乎又太粗了。

网友A:
看了下你买的那个jj你不满意的列举3和4条,根据那个判断,你现在这个新的JJ做出来,还是一样的结果。
要X轴移动到哪里都没有倾斜,要么使用硬轨,要么X轴使用正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买的那个jj你不满意的列举3和4条,根据那个判断,你现在这个新的JJ做出来,还是一样的结果。
要X轴 ...

X轴正置结构是什么样?

不过,我这个机床的话就不需要在工作台远端工作了,可以在工作台中间。原来那个是因为加上我的一个东西之后,尺寸就到了工作台边上了。

楼主:
好容易找出来的一根长度适中螺距适中的丝杠,居然是坏的,这下也不用烦恼了,就用短点的丝杠和线轨吧。丝杠直径15,螺距10,手感非常好,做X轴用。两根线轨长度也与丝杠差不多,正好配起来一起用。两根德国产的线轨,长度太长了,留着以后用吧。

磨床升降机构用6根线轨,一个滚珠丝杠。也不一定需要用这么多轨,只是废料库里面躺了一大堆这样尺寸的线轨,与其当垃圾处理了,都给它用起来吧。

Y轴想用这个直径10的丝杠,不过看着还是有些单薄,怕它挺不住,算了,放弃。

这个丝杠螺距有点长,得减速。不过,57电机,本来力量就不大,减速一下正好。这种丝杠在废料库里有不少,弄两个做Y和Z轴。

网友F(2019-06-12):
楼主,问一句,这个工程烂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