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油比较好呀?大家帮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27):
什么油比较好呀?大家帮指点一下

网友A:
哭死猫,卖点就是飞完后0保养。用别的油,我回家都要洗发动机,洗洗更放心

网友B:
哭死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哭死猫是什么?

COSMO。日产油王,对发动机最温和。缺点是价格极高,还有小心买到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哭死猫,卖点就是飞完后0保养。用别的油,我回家都要洗发动机,洗洗更放心

洗发动机啥意思???我什么呀

网友:
cosmo对发动机很好

网友:
参考 参考!

网友:
用水,电解分离出氢和氧。节能减排

网友:
建议COSMO,超好用的油,稍差一点的COOLPOWER,再差一点的TOP POWER \WAYPOWER ,再差点的不能用了。

网友(2013-09-29):
COOL和COSMO都用过 都不错   油可能COSMO稍好点  可惜颜色不容易区分 新手联系 不容易辨别油的位置,飞惯油机的应该不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