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怎么4个电机不平衡

楼主(2013-08-28):
(无正文)

网友:
LZ的电机没装平,机子应该有向左自旋的趋势:向左打舵很轻松,向右打舵吃力。

网友A:
学习的,我的刚买回来装上机器就摔了,航模店装的,还没拿到家呢。

网友:
电机要安装水平,水平度的参考线应选机身中间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的,我的刚买回来装上机器就摔了,航模店装的,还没拿到家呢。

新手初入航空摄影必读!!!
[ 7-6-2013 ]

* 本文智慧产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尊重作者的劳动付出,转载需经原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

作者: Jack

作为一个老模友,作为HeliBEST的创始人,或许我的摄影水平远不如很多专家,但在航模这块,我希望摄影界的专家们能耐心听我以下讲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让你以后更安全的使用飞行设备。同时,也希望广大初入航空摄影的玩家,借鉴参考!
1. 航模不是玩具,具有一定危险性,同时还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卖家没有义务教会你从零开始到精通飞行,毕竟人家开的不是飞行培训学校。那么怎么办呢?靠自学,靠与周围老模友相互交流学习,靠着好学的心态向商家主动咨询(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给你耐心解答的,除非你连一丁点主动探索的能力都没有)。切忌独自摸索、莽撞操作。
2. 无论是您委托别人装机,还是自己装机,在使用前,都必须完全熟悉设备的驾驶技能。在不熟悉设备的情况下,贸然飞行,是极为危险的行为!作为新手,应找有相关经验的老模友在旁边指导飞行,绝对不要独自飞行,尤其是体积大的航模。开飞机比开车更危险!或许你能清楚的认识到航模的危险性,有一定安全意识,但却有可能不重视!你可能会采用玩相机的心态来对待航模。可能,我说的只是可能。你或许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看是不是存在。
3. 对于一台新飞机的试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其一:选择空旷且无人围观的地方试飞。严禁在人多的闹市区、公园等人流量大、易被围观的地方试飞。成为众人的焦点,并不一定是好事,飞不好自己出丑事小,因各种意外伤了人就是大事。其二:试飞原则:近距离、低空飞行,仔细判断观察各种操控机能是否正常。低空、近距飞行,如果正常,远距高空也一定会正常,除非你的遥控器或你的技术很烂。但如果你的机器存在隐患,低空近距所造成的损害会降到最低,而远距高空会让你的飞机立即变成碎片。有经验的玩家,在首飞时,都会特别小心的选择近距低空飞行。近距离的概念是5-10米远、低空的概念是3-5米以内,我飞了10年飞机,在首试飞时也就只飞2米高最远飞3到5米!个别新手在首飞时,可能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a. 选择在公路边、楼道内、闹市区飞行:试飞地点选择不当,不是人多,就是很可能没足够的GPS信号。
b. 飞出几十米切自动返航:飞行距离过远,且是在没有熟悉设备控制机能的情况下贸然飞行,飞上了天才发现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实际并不是设备有什么问题,而是你没有真正熟悉各个操控功能。
c. 贸然使用“自动”功能:要知道这些自动悬停、自动返航的功能都是基于“GPS信号良好”才能发挥作用的。你是否评估过当前飞行环境是否有足够良好的GPS信号?其次,返航点是有误差的,3米左右的误差是非常正常的,你选择的起飞点周围是否空旷、没有干扰、没有围观者,返航回来的误差能否避开障碍物,考虑过这些问题了没有?一键返航功能看着的确很好,但远非如很多新手所认知的:一键返航特别安全。把安全因素寄希望于基于GPS的自动功能,恰好是风险增大的开端。我飞了10年飞机,在我的潜意识中,也只有这个概念: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用这类看上去“智能”,会代替你做一些“事情”的功能,并且,我飞了5年的多旋翼,惭愧的说,还一次都没有用过自动返航功能。不是因为我不会用,是因为我更相信自己的驾驶,如果你对自己的驾驶都无信心,建议最好就不要飞行,因为这是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一个毫无飞行基本功和概念的人,依靠GPS飞行,这是很可怕的事,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多新手以为有了GPS就万事大吉,“放手悬停”的确很诱惑人,但你不要忘了,没有GPS信号,是定不了点的,你有真正的驾驶经验吗?!你还能准确的驾驭它吗?飞高飞远的大有人在,小心了,下一个出事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不沉下心去练飞行基本功的人!完全依赖于GPS飞行的人!

新手常做的危险动作:在闹市区、独自(至少没有老模友协助)操作尚不能完全掌握各项控制机能的新飞机,且尝试危险的一键返航操作。这一错误的行为,所生产的风险概率是非常高的,各位初学者绝对应该引起重视!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摸索的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

1. 拿到新飞机时,首先应记录销售者嘱咐的话。销售者不是傻子,不会傻到自找麻烦,他们一定会尽最大可能避免客户遇到各种问题。一个成熟的销售者,一定会向你讲述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基本的操控方法和要注意的问题。购买者一定要非常重视。然而,销售者并不是培训老师,不可能指导你从零到会再到精的全部过程。关于这个问题,买家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来认识。请你一定要在使用前,问清楚你心中的所有疑虑,彻底的搞清楚所有基本的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刻苦训练才是正途。
2. 如果事前没有特别深入的沟通,问题也不大,因为你还有飞控说明书。在初飞阶段,如果你尚无法信任你的飞机,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飞机上的螺旋桨拆掉。这样无论你有怎样的错误操作,都不可能让它飞起来。这是最安全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可以放心的进行“各种体验”。销售者说的话,你可能10句能记住2句就不错了,但你自己的“体验”却会让你印象深刻。这时,你可以对照飞控说明书,来建立起一些印象,那是关于遥控器与飞机的响应。飞控上有指示灯,用来指示飞行器的工作状态,试一下拨动开关,如果销售者装的机,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具体是哪个开关在控制飞机的工作模式,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如某些客户所说,或许你是知道用哪个键来控制飞控模式的(也就是所说的GPS键,但你可能对这个所谓的“GPS”键的理解是不全面的,缺乏上述尝试和与销售者的认真沟通)。然后自己再亲自操作一下,看一下这个开关是否能如说明书描述的一样,注意LED灯的闪烁是否与工作模式对应。
3. 找空旷且无人围观的地方进行近距低空试飞(详见上面我写的内容)。
4. “一键回航”、“失控返航”等类似功能,能不用就尽量不用,能不试就尽量别试。一定要试,请先学会使用调参软件,在调参软件里先确认这些功能是能被正确执行的。然后尽量找没有人的空旷地方测试。
以上就是我这几年来摸索的一点经验,供新同学学习,供老同学批判!

楼主:
我是QU4D机架,电机的确是不水平安装的,因为原机型也是稍微向机架中心内倾的。

楼主:
还有我这个机的震动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这个机的震动是否正常?

貌似有点大……

楼主:
正常控制在什么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