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发动机一键熄火呀?

楼主(2013-08-28):
怎样设置发动机一键熄火呀?懂的朋友指点一下呀!

网友:
遥控器不同,设置方法也不同,但原理一样:当油门遥杆在最低时,设置一熄火开关与油门联动,让油门完全关闭。

网友A:
一般遥控器上都有一个thro cut开关,最好是可自动回位的开关。这个开关与油门通道关联,设定行程,开启时发动机风门完全关闭,回位后风门在怠速位。注意:这个开关在hold状态或油门杆不在最低点时不起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飞行过程中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遥控器上都有一个thro cut开关,最好是可自动回位的开关。这个开关与油门通道关联,设定行程,开启时发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遥控器上都有一个thro cut开关,最好是可自动回位的开关。这个开关与油门通道关联,设定行程,开启时发 ...

我的是    T8FG的控能那样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    T8FG的控能那样设置吗?

没用过这个控,你看一下说明书,肯定有一个键或若干个键允许对应这个功能,设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控,你看一下说明书,肯定有一个键或若干个键允许对应这个功能,设定好就行了

好的,谢谢哦!

网友(2013-10-03):
一般油动直升级都有设置,锁定油门和一键熄火,油门锁定一般用于,在启动发动机后,怕误碰油门杆而导致转速上升,另一个功能就是带速熄火降落(意思就是当你想做熄火降落但又不想真的让发动机完全熄火),一般会把油门锁定控制在怠速位置,在你的遥控器上面找到THR HOLD。一键熄火就如上面说的,THR CUT来控制,我首先是把油门的舵机行程设置好,THR CUT设置一个开关输出0也就是风门全关。然后再从油门曲线上设置第一个点是怠速油门点,当THR CUT处于关的状态时,油门直动打开到怠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