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倒飞熄火

楼主(2013-08-28):
新手请教大家,昨天飞60级油动p47倒飞熄火,还好安全降落,但是有个问题想不明白,请教一下,飞汽油机的时候,油箱的加油管用堵头堵上防止漏油,倒飞的时候,这时进气管被浸泡在汽油里,即使重锤保持在油面以下,如果油箱密封良好,飞机如何能吸到油? 另外,像真汽油机的油箱在安装的时候,由于空间限制,油箱位置高于化油器,是否会造成发动机富油?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A:
汽油机由于无消音器增压,完全依靠发动机运转时产生的负压吸油。
进气管要很长,机机正放,进气管从油箱出来后先绕油箱外的顶部走一圈,再绕到油箱下部从机身岀来与空气连通。另有一岀油管,一端在油箱内接重锤,另一端在油箱外接发动机。
油箱高点或低点影响不大。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得注意

楼主:
谢谢3dhx,也就是说,我的p47熄火,看来熄火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我的邮箱内重锤连接的油管太硬,倒飞的时候,可能重锤没有在油面下面导致吸不到油,我换换油箱内的油管试试

网友:
怎么可能密封,你拆开油箱盖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dhx,也就是说,我的p47熄火,看来熄火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我的邮箱内重锤连接的油管太硬,倒飞的时候, ...

油管太软也不一定就好,要防止油管在油箱内打结、缠绕或在角落卡死,导致油路不畅。
其实,如果只是一个倒飞,油管一般都能吸到油,但如果是剧烈的3D动作,油箱就非常重要了。
1、油箱尽量用内部圆润的,带角的油箱容易导致重垂卡死。
2、油箱尽量不要用长而瘦的,要用宽大的,否则容易导致机头向下时慢速运动时,油管弯不下来,导致吸不到油。注,机头向下快速运动时油在油箱的底部,慢速运动时油可能在油箱头部。
3、油管软一点,重锤外壁圆润、重量合适;要保证油箱内有1/3以上的油时,飞机的任何姿态下都能吸到油,
4、用消气泡重锤,防止机机震动产生的气泡被大量吸入发动机。
5、油箱内的金属管别太长,且尽可能集中在箱口,防止油管缠绕在金属管上。
6、作排气管在金属管在油箱内的部分,要套一段软油管,软油管的另一端置于油箱顶部,可减少正飞时由于发动机负压吸油通过排气管在油箱内产生的气泡。
7、加油口和出油口长期安装一个油滤,并常常清洗。
8、汽油机震动大,要常常检查油管是否被磨破。

另外,由于你的油箱安得较高,还要考虑是否由于倒飞时油箱太高,而发动机的吸油能力不好导致的贫油而熄火,这个要在放飞前在地面听一下声音就能判断:
平放飞机时应该略富油;头向上,发动机尖叫,转速达到最高;头向下,发动机转速下降但不熄火,各种姿态保持10秒以上无异常、各种姿态快速加减油不熄火;再放飞。

楼主:
谢谢3dhx的热心解答,我确实用的是防气泡重锤,只是在安装油箱时,与重锤连接的油管当时可能疏忽,安装成汽油管了,飞机本身配的有一种比较软的油管,我当时忘了安装,这个发动机昨天是第一次熄火,以前也倒飞过几次,并没有出现过熄火的情况,而且,昨天熄火后,测试发动机,将飞机倒转过来,大概有个10秒左右,确实会熄火。可能以前倒飞没有熄火是因为时间不够,比较幸运吧。不过我也比较纳闷的是,我记得安装油箱的时候,邮箱内虽然用的是普通汽油管,但是正反方向都测试了,重锤确实可以垂下的,而且重锤离油箱底也有1CM左右的,这次熄火的原因,实在有点令人费解。

网友(2013-11-10):
油箱位置高于化油器,不是否会造成发动机富油!我看是油箱进气管给堵了

网友:
解释得完全。同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由于无消音器增压,完全依靠发动机运转时产生的负压吸油。
进气管要很长,机机正放,进气管从油箱出 ...

为什么 进气管要很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进气管要很长?????

“进气管要很长,机机正放,进气管从油箱出来后先绕油箱外的顶部走一圈,再绕到油箱下部从机身岀来与空气连通。”
如果不在上面绕一圈,进气管直接向下,正飞时油可能从进气口流出;进气管如果直接向上,倒飞时油可能从进气管流出。
这样绕在圈后,正飞时,由于绕的一圈高于油面,油不会流出;倒飞时,由于出口高于油箱内的液面,油也不会流出。如果进气管充满了油,由于虹吸现象,油也可能流出,因此要防止进气管充满油,管子就要长一些以防止少量的油就充满进气管。
另外,出油管也可以略长些,这样可在瞬时吸不到油时,发动机可以吸长油管中的油,发动机不会因缺油而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气管要很长,机机正放,进气管从油箱出来后先绕油箱外的顶部走一圈,再绕到油箱下部从机身岀来与空 ...

原来如此学习了马上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