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刀浆、直驱浆和慢速浆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8-28):
问一下各位前辈大神,马刀浆、直驱浆和慢速浆三者性能差别在那里?我需要9060浆,用于大电滑,但商家推荐我马刀浆。马刀浆是快速浆吗?我需要飞行速度要慢,是否适用慢速浆?请了解的大神费心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慢速桨顾名思义就是慢速喽,坐沙发

网友B:
一般固定翼模型用的螺旋桨分两大类,油动桨和电动桨,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桨的设计差别较大,不会通用。电动桨中,根据所适用的机型和转速范围,大致有快速桨,直驱桨,慢速桨和折叠桨这些类型,当然了这并不是严格的划分。马刀桨是指桨叶的形状和马刀比较接近的螺旋桨,这类桨适合工作在较高的转速范围下,可以是油动桨,也可以是一些电动快速桨或者直驱桨。你是用在滑翔机上,应该选择折叠桨才对。

网友C:
慢速快速不是指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吧?应该是指桨的旋转速度。同样的升力,可以是大桨大螺距慢转速,也可以是小桨小螺距快转速,这个跟飞行器的配置和要求有关。

网友D:
我理解的是大螺距桨飞行速度比较快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的是大螺距桨飞行速度比较快吧。
单纯从桨的角度看, 大尺寸出力, 大螺距出速度~

网友F:
慢速浆(SF) 通常用于3D机

网友G:
真是乱七八糟的,没听说过

网友H:
有嗲复杂了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慢速***不是指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吧?应该是指桨的旋转速度。同样的升力,可以是大桨大螺距慢转速,也可以是小桨小螺距快转速,这个跟飞行器的配置和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