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能充遥控电池不?

楼主(2013-08-28):
B6充电器能充天地飞6遥控电池不?

网友A:
B6最大的特点就是啥电池都能冲!

网友:
我用它冲控电

网友B:
是充电吧,冲电是什么意思?查了字典,冲和充并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充电吧,冲电是什么意思?查了字典,冲和充并不通用。

充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最大的特点就是啥电池都能冲!

是充遥控的电池组

网友:
可以的,选对电池类型就行了。

网友:
没问题,我都是用B6冲的

网友:
没问题啦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充电吧,冲电是什么意思?查了字典,冲和充并不通用。

严谨哥

网友:
哈哈 当然可以了!

网友:
B6可以充很多种类的电池。

网友:
这我不太清楚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2014-02-12):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