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飞油机用什么接收

楼主(2013-08-28):
换t8fg控后这两年一直飞
电机
,原厂接收炸机烧了,现在都是用副厂兼容接收,请问大家飞油机用副厂兼容接收保险吗?

网友A:
没问题,一直在用睿思凯兼容接收机。

楼主:
三种型号,我有两种,那种型号好。

网友B:
我用副厂的 尝试过飞机拉的很高 很高 出现过加油门没反应 油门自己断断续续 但是其它舵机又没问题

楼主:
大家都说说,因为油机失控比电机危险大。

网友C:
要保险的话买个原厂接收吧

网友D:
楼上的,有同感。

网友E:
副厂接收省下来的钱,抵不过失控炸机损失。

网友F(2013-09-29):
貌似副厂的接收很靠谱,虽然本人没用过

网友G(2013-12-28):
还是用futuba原装的,R136F 或者 R136HP

网友H:
用好点的

网友I:
我借学校的控是自己买睿思凯接受机的,别拍砖。

网友J(2014-06-11):
尽量用原厂 不该省的

网友K:
换控吧,我的天地飞已经炸了两架汽油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