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遥控器之后,电调就不行了?

楼主(2013-08-28):
  换了devo7e之后,换控好像是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但无论怎么搞和设置,电机只是一个劲急促地叫。怎么办?电调说明书说这种声音的意思是油门行程没调好或油门摇杆没有最低点。。碉堡了,电池电调插了一个一个晚上,不断地插,不断地拔。。。。。。。

网友A:
这让人怎么帮你?
什么型号的电调,现在的油门行程是怎么设置的,油门摇杆有没有拉到最低点?不断的插拔那简直是在撞大运。

楼主:
就是没有设置油门行程,插上电池,电机就一个劲叫了。油门摇杆当然拉到最低了..拉到最高电机也是一样反应.好盈40A电调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子:上次控坏的时候,借别人的天地飞6来飞了一下,那次着急就没有设置油门行程,直接插上接受就飞了,不过也能飞.
就是不知是不是devo的问题,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让人怎么帮你?
什么型号的电调,现在的油门行程是怎么设置的,油门摇杆有没有拉到最低点?不断的插拔那 ...

就是没有设置油门行程,插上电池,电机就一个劲叫了。油门摇杆当然拉到最低了..拉到最高电机也是一样反应.好盈40A电调。谢谢你的回复,现在着急死了。

网友B:
好盈40A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杆最高位,电调接电,2声提示音后油门杆拉到最低,完成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40A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杆最高位,电调接电,2声提示音后油门杆拉到最低,完成校准。

无论油门摇杆在什么位置,电机的反应一样,无法进入油门行程设置

网友:
这个是好赢电调的视频,优酷搜索就很容易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油门摇杆在什么位置,电机的反应一样,无法进入油门行程设置

这种情况只好采取排除法了。将电机、电调,甚至接收机,一样一样的换掉,具体找出是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只好采取排除法了。将电机、电调,甚至接收机,一样一样的换掉,具体找出是谁的问题。

只能这样啦,入魔就没飞过,今天坏这样,明天坏那样. 还有救吗,就没有人和我相同的经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这样啦,入魔就没飞过,今天坏这样,明天坏那样. 还有救吗,就没有人和我相同的经历么。

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了,先找出原因。有时就是设置或者匹配问题。

网友:
油门未到最低点,电调保护

网友:
油门是不是反向的

网友:
15楼说的有道理,我前几天得情况和楼主一样,试试调整控上油门的正反向。

楼主:
把设备全换里,还是不行,请问遥控器要设置什么?

网友:
接收从新对频试试吧

网友(2014-07-12):
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咯

网友:
看一下控的油门曲线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