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发到专区比较好,GAUI X7 装机实录,海量图片还是有视频!

楼主(2013-08-28):
前些日子刚收到这架家喻户晓的700级飞机。

迫不及待装好,由于装机环境和拍照技术有限,各位大大们轻拍,另外在帖子中写了一些向其他大大们学来的装机技巧,算是一种扩散。

首先是开箱照。

醒目的GAUI红 包装~~很艳丽

电装MINI VBAR   4525(改长轴)  蝎子130A RJX高压舵机

大桨Rail Blades 696  尾桨Rail Blades 106

去掉红色外包装 里面是牛皮纸盒,简约环保

头罩 zero design 国产精品 相当漂亮,目前在世界上已经小有名气,
NICK参加F3C世锦赛的全包机壳也是出自zero design

All parts

特写一张强化单向 大小齿总成。剧烈3D告别单向打滑!
这个属于OP件,需要单独购买。
但同时又不得不说一句,GAUI这几年虽然有时候出产品会有瑕疵,但是每次
厂家都很积极的主动免费为客户更换升级件,任何厂家都可以提高质量和改良设计,
但不一定是任何厂家都像GAUI 这样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做这一切。

上下两层侧板是小弟个人觉得比较合理的一种设计,上侧板主要是电子设备,
下侧板主要起加强泄力的作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摔机,于是当遇到这种
情况以后,即使下侧板裂开,也可以方便更换,而不用将装有设备的上侧板拆掉。
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以及开支。

楼主:
继续发。。。

传动轴的安装个人比较喜欢 铁汉 大大的方法,想必各位模友都知道。
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利用透明胶带。

只要是轴传动的飞机,传动轴都会有一个以上的限位轴承座,让轴高速转动时尽量保持同心度,但是这个限位轴承的位置却不能随意放置,
一般说明书上都有距离要求,为了避开传动轴的共振点,而当这个限位轴承的数量多了起来,即使用润滑油,要塞进尾管里也很痛苦,而且
即使用502等快干胶在大力推入传动轴的时候 轴承也很可能跑位,所以为了防止这一切让我们在安装时手忙脚乱,用铁汉大大的“透明胶带”法
屡试不爽。

首先登场的是传动轴。采用螺丝穿过+自锁螺母的方式固定,我自己还滴了胶,这样传动轴在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打滑的。

然后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距离 分配好各个限位轴承座

接下来先把轴承座移开一点,然后在他原位后面缠透明胶带,
厚度只要能防止轴承座滑动即可。

之所以要先移开一点轴承座,是因为轴承座外边有胶套,而胶套一般
比轴承要宽,所以缠胶带的时候不容易缠好,影响了轴承座的位置,
因此提前将胶带缠到所需位置,之后再滴上快干胶,让轴承座靠过去
牢固又准确。

以此类推装好其他的限位座,这样在将传动轴推入尾管的时候,便可以放心用力了~~
当然,用润滑油那是必须的!

完成图

装好以后就可以把尾管插入机身了啦~~
X7的传动方式比较简洁,伞齿直接靠在小齿盘上,这种方式一定要注意齿轮的间隙,
原装搭配有几种不同厚度的垫片,安装的时候一定不能怕麻烦,多试几次。

接下来是装尾推~~

在小弟刚入模直升机的时候,大约2011年夏天,什么都不懂买了一架GAUI EP255
不知道还有模友有印象么~~当时最喜欢那飞机的尾推,顺滑无虚位的双推,在当时
混乱的小飞机市场确实一枝独秀。现在X7也是那种设计的改良版~

铜套+蟹爪
蟹爪是有顶丝顶住的中间的轴的。这样今后维护更换也方便,同时使用更放心~

尾轴是外丝的,GAUI的一贯做法,貌似从小到大都是这种设计?总之省心了,胶都不用打~~

装上看看~~果然一点虚位都没有

尾推拉杆,里面钢丝外面包碳

尾撑杆,这种螺丝穿过自锁螺母锁紧的设计在大飞机上很常见,当然强度那也是杠杆的。

接下来装旋翼头,在说明书上这基本上是装机的最后几步,不过我就提前发了

粗壮的中联 厚实的桨夹 10MM横轴~~~~

止推轴承有专门的安装小贴士,提醒安装时候注意正反
像这样的小贴士,全机安装过程中有几处,都在零件包中。
GAUI很用心。

装止推轴承怎么能少了油~~
这个RCM的油大家都知道~~~好用粘性强,防甩出。

装这个拉杆限位座需要很细心。

装好试试,厂家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垫片,安装时自己需要搭配好,处理好虚位的同时
让桨夹保持顺滑~~~

很喜欢这个十字盘~~

很多飞机的十字盘都是一次性的,轴承没法用常见工具更换,
不过X7的这个十字盘可以按照说明书中的方法更换坏了的轴承~

再来一张主轴限位座,这个在之前调伞齿间隙的时候完成

空机完成80%~~~

楼主:
最后是电装,可惜后面装的太HIGH了,忘记拍- -

只拍了几张给4525换轴的图。。。

换轴 或者保养 必须用到的一个工具,卡簧钳。这个可以有效防止卡簧变成一次性的东西- -

蝎子高速轴承油,个人觉得它很香- -都有想喝的冲动。。。

拆开后用毛笔刷干净

检查轴承顺滑度~~~这个4525之前用过大概40个起落~目前一切良好

于是乎装上收工

电机座应力加强件 还能辅助散热

电机座总成
X7调大齿间隙 稍稍有点麻烦,不过习惯了有经验也会比较快。大约几个来回就试好了。

楼主:
然后。。。就直接到了完工图了- -

布线大多走了内线,把飞机装好了再来走内线是有点累。。。

不过还好X7之前都有留各种扎带孔位,机身里面的布局也比较合理,

窄机身虽然施工起来有点麻烦,但是强度有保证。

楼主:
全文更新完毕

此楼上传一张外场照和视频

总的来说,X7搭配Rail Blades 696 +106 确实有很好的手感。这副桨我曾在其他飞机上用过,在同样的三轴系统调校下,似乎

这幅桨更适合X7,手上的动作都能很好及时的反应到飞机上,声音也很清爽干脆。

网友:
LZ  JJ多少米?

网友:
这堆米啊

网友:
前排就坐,毒物啊

网友:
好机好技术!

网友:
飞的真帅

网友:
比较关心布线

网友:
真流弊!!!! 流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X7还是秀布线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