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为什么要加高电机座?????

楼主(2013-08-28):
实在是弄不懂,为什么冲浪者一定要加高电机座呢? 为什么呢? 我的朗宇2216KV2450 ,6寸浆,2200*2 ,30分钟的飞行时间,巡航6A,为什么还要改,真心求解我的心结!

网友:
路过 顶起来 怎么木人回的 我也有架 还没组

网友A:
因为很少有人用那么高KV 的电机 飞FPV,一般人手上都是800-1400KV的电机配9寸桨,效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很少有人用那么高KV 的电机 飞FPV,一般人手上都是800-1400KV的电机配9寸桨,效率较高

按你这么说,桨效率提高了,带来了什么结果,改变了什么?

楼主:
我这个电机,除了噪音大一点以外,在爬升的速度、耗电量上面和低KV的电机比没什么区别。

网友:
LZ要是不相信别人的数据,就自己做一下测试好了。不要在机器上做,拿下来台测,测动力和电流的关系,你会有新的结论的。

楼主:
能爬到1500米,飞行30分钟,请问我还需要什么新的结论? 就像小型汽车一样,300块的油能跑600公里,油耗就是0.5元每公里, 那你管我是用的是1.0的发动机,还是2.4的发动机。还请各位看官不要人云亦云,结果比数据更重要,别看人家改,你就跟着别人改,好多事情,只有自己去尝试才知道。

网友B:
我的 2216,880kv,7050桨,一个1300电飞20分钟,看了楼主的数据,很高兴没白折腾

网友:
菊花太小,大点的桨塞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机,除了噪音大一点以外,在爬升的速度、耗电量上面和低KV的电机比没什么区别。

噪音也是要耗能的,电池总共那么多能量,要转化成动能

网友:
8楼的数据很有说服力。
低速度的飞机配高转速的桨,直接结果就是效率低,再下来的结果是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减少。

网友:
顶楼主不盲目跟风,精神可嘉!

楼主:
有那么多时间改装电机座,不如多花点时间研究研究图传,如何实现更稳定、更远的距离,这个才有意义,使用小一点的电机,电调、电池都能用便宜一点的,况且提高那一点点的时间,也没太大意义,还把飞机搞的丑的要死,推力线也不对,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
要是参照8楼的数据,提高的至少有50%的续航时间了,距离不也就提高50%了么。况且改电机座算是最简单的一类改造了吧。

推力线变差是一个问题。但你确认原版的推力线就是正确的吗?我没飞过好小子,但我知道翼龙是有问题的,一收油就翘头。

楼主:
天捷力做的都是出口的哦,我们不在乎推力线,老外总在乎的吧。

网友:
没改电机座用2212KV2200的 飞起来照样很省电

网友(2013-11-09):
引用 网友B:
我的 2216,880kv,7050桨,一个1300电飞20分钟,看了楼主的数据,很高兴没白折腾

2216,880kv能配7050吗?这个一般都是1047左右的浆啊?

网友:
傻傻的看完,傻傻的离开。。。。

网友:
请教一下,你的冲浪者用X2216 2450KV的电机,2*2200 3s的电池,起飞重量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