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IY达人遥控设备PWM读取问题

楼主(2013-08-28):
小弟发现不同遥控设备厂商的PWM输出周期和脉宽并不统一,有些甚至差别较大

舵机好像与各牌子接收机连接都能工作
但由于没有具体测量舵机转过角度
所以无法得知各厂商接收机PWM占空比是否相同

大家DIY的时候应该会有需要以接收机为平台做一些周边电路
那么PWM的读取就很关键了

例如现在很多电调的油门行程设定
是不是在记录接收机输出的占空比
然后在此占空比范围内进行量化分级从而获得比例读取的?

舵机的驱动芯片都是读取PWM占空比的吗
有没有一些连接接收机的设备是单纯读取PWM脉宽的呢?

舵机的1520us和760us中,760是为了通过减半PWM周期来提高控制速度的吗?

麻烦高手科普一下造福热爱DIY的朋友们

网友:
哈哈,沙发一个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太清楚,好象也没你说的那么乱吧,可以就两种时序吧,FUTABA的可能是0.15S,JR可能是0.12S,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