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视频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28):
请高手帮我看看这种抖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

网友:
配置什么的也不说,怎么看啊

网友A:
目测是多旋翼+云台航模摄影。
低频震动。电机震动太大,云台与机架联接太软都有可能。
先不要云台,相机直接放在多旋翼上硬连接看看,以确定是上面哪个原因。

网友:
超级果冻啊

楼主:
NAZA 挂狗3,异形机架,云台是鹰眼二代RC-Outlet TMF G-10 GOPRO3,用无刷云台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多旋翼+云台航模摄影。
低频震动。电机震动太大,云台与机架联接太软都有可能。
先不要云台,相机直 ...

是四旋翼,是不是没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四旋翼,是不是没调好

不管什么云台,机架排震是第一步,如果机架本身震动大,什么云台都不好使。
先检查电机、桨的安装是否严格垂直,买个好点的桨平衡器,做好桨的静平衡。
相机固定稳,云台安装稳、固定稳,不要有虚位。
对于舵机云台,有一种流行的减小果冻的办法:用橡皮筋对相机作二次固定。

你这个效果,估计是机架震动的可能性多一些,机架本身设计不良也有可能,例如,用的板材太薄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云台的减震球太软了。
再说一次,先不要云台,GO3直接固定在四旋翼上飞,看有没有果冻,如果还有果冻,哪就是机架震动的问题; 如果没有果冻了,哪就是云台太软的问题。

在机架震动小的情况下,无刷云台与舵机云台的效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无刷云台效果好很多。

网友A:
另外,如果这个片子很重要,补救办法是:软件增稳。

网友:
用后期视频软件增稳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A 挂狗3,异形机架,云台是鹰眼二代RC-Outlet TMF G-10 GOPRO3,用无刷云台会不会好点?

垃圾云台,仍了吧,云台上别省钱。。。。。。其实哪个环节都一样,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纯个人娱乐DIY除外)

人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这个片子很重要,补救办法是:软件增稳。

软件增稳貌似只能改善晃动,对果冻应该无能为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云台,机架排震是第一步,如果机架本身震动大,什么云台都不好使。
先检查电机、桨的安装是否严 ...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云台,仍了吧,云台上别省钱。。。。。。其实哪个环节都一样,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纯个人娱乐DIY除外 ...

这只是五分之一的人,总共一万人

网友:
用 ProDAD Mercalli防抖软件,后处理视频会有效果,但亦影响一些画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