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玉兔2

楼主(2013-08-28):
新入手的兔子二代  按照泡泡大师的步骤搞完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稳 乱晃 打方向油门瞬间提升 方向锁不住 会自旋  求救=-=!!!!!!!!!!!!

网友:
拍个影片下来给大家判断吧,这样问也不知前因后果。

网友:
先做电调行程校准,第一次送电声音不对
因该是装机上的错误,看视频M3电机 M1电机转向不对,桨也是错的,可能你将M3与M1搞错了

楼主:
确实是M3 和M1反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M3 和M1反了  万分感谢!

上课不细听讲,看来你学校里上课也是开小差,老师在上面讲课,你脑子里想的是却JJ。
参看说明书,好好检查一下兔子输出通道的连线,电机的转动方向。
另外小朋友别在家里玩JJ呀,把你家的皮沙发打破,你老爸可不会放过你,你的脑壳可就要流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课不细听讲,看来你学校里上课也是开小差,老师在上面讲课,你脑子里想的是却JJ。
参看说明书,好好检 ...

。。。你从哪看出我是小朋友的?我儿子都两个了=-=!

网友B:
哈哈,蛮厉害的呢,桨装错还能飞起来确实厉害,哈哈,开个玩笑,,,,楼主好好按照说明书上说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调试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不然飞不稳,你还好,如果装错别的电机桨的话,一油门,瞬间会翻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蛮厉害的呢,桨装错还能飞起来确实厉害,哈哈,开个玩笑,,,,楼主好好按照说明书上说的,一个步骤 ...

主要是刚接触四旋翼=-= 今天兔子出门试飞了 还是不能脱控  会向右 向前飘  继续调

朋友说只能练手 让我全套都换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刚接触四旋翼=-= 今天兔子出门试飞了 还是不能脱控  会向右 向前飘  继续调

朋友说只能 ...

主要是你没调试好,,调试好后,也很好飞的,,我都飞了第7架了,都是用兔子,从没炸鸡过,,,主要是认真组装,好好调试,仔细检查,,如果你拿来飞的那种,再好的设备都有可能飞丢或炸鸡的,然后以后,你可以试着自己做机架,你这个机架有点重,效率会少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没调试好,,调试好后,也很好飞的,,我都飞了第7架了,都是用兔子,从没炸鸡过,,,主要是认真 ...

谢谢您的意见 我打算飞控暂时不换 自己碳板切个H 折叠 然后再慢慢换电装  还是要多看帖子  马虎大意的事做太多了!玩固定翼的时候也是经常副翼反向上天后来练就了一手副翼反向降落的功夫。。。以后会多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 我打算飞控暂时不换 自己碳板切个H 折叠 然后再慢慢换电装  还是要多看帖子  马虎大 ...

哈哈哈,,厉害,,我以前也是,,上天发现副翼反的,,结果炸鸡了,,有些人喜欢样式,有些人只追求碳纤,,我现在只喜欢碳纤和轻量,,前不久刚做了一个折叠的120克的全碳纤600Y4,感觉很不错,,,看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我也是走过很多弯路,目前才自己真正的定型下来喜欢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厉害,,我以前也是,,上天发现副翼反的,,结果炸鸡了,,有些人喜欢样式,有些人只追求碳纤 ...

目前性能都不了解 样式的话 喜欢异型H折叠 一个250箱子就能提着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性能都不了解 样式的话 喜欢异型H折叠 一个250箱子就能提着走

是的,,我的目标也是这样的,,所以才做折叠的,而且Y型的可以做到小轴距和大螺旋桨,我的把螺旋桨拆下后,折叠起来可以放在控箱里,

网友:
亲,首先我觉得你的电机转向不正确,机尾的转向似乎有问题,其次看看的是不是控开了混空,最后,把那个GPS在那高点儿,我玩儿玉兔很久了,以上都是常见问题解决方法,不行你接着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