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请问大家每次飞行都校准指南针吗?

楼主(2013-08-28):
一个低级问题,大家在每次飞行前,都进行指南针校准吗?还是定期校准?

网友A:
惯例沙发先做了。我是每次只要换飞场就要校准一次,

网友B:
根据前段时间咨询老友的说法是:离开所在城市,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就需要再次校准下指南针

网友C:
校校更健康!

网友D:
以下情况请及时进行指南针校准:
调整电子设备
升级固件
校准IMU
到另一个城市
拍摄条件变化较大的地方

网友E:
飞小精灵,建议两次飞的场地相距15公里以上,最好起飞前做一下指南针校准。

网友F:
介绍说的是校准超出了50公里就需要从新校准,不过多校准几次没有坏处的

网友G:
校准就是几下的事,不麻烦就校呗!

网友H:
只要飛行時感覺到多軸容易偏航、不穩定就可以做,

网友I:
不提記不起來 昨晚換了大一號的槳
請問 這樣要不要校一下

网友J:
我觉得不用!!至少省内不用,方圆几百公里内地球磁力线误差不会太大的

网友K:
大疆飞控校准很方便的了,不像零度,麻烦多了,磁偏角还得自己填进去

网友L:
没gps 没指南针。。。。。。。。。。。。。。。。。。
姿态用指南针吗?

网友M:
好像很少校准

网友N:
不用,一般姿态模式飞

网友O:
很少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