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比例遥控?

楼主(2013-08-28):
请问哥们。这款1:72的迷你坦克如何改比例遥控?坦克质量不错!就是速度太快……

网友A:
有这种微型电调3A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求连接

TB关键词:迷你遥控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微型电调3A的说

看来对我还是太高难度了……

网友C:
只有电调不行啊,接收怎么办呢?我已经分解过了,里面空间那么紧凑接受要装进肚子里面就很难了吧?

网友D:
这么小的,用舵机作动力便好了,其他的别想了,丁大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调不行啊,接收怎么办呢?我已经分解过了,里面空间那么紧凑接受要装进肚子里面就很难了吧?

哥们改得太好了!同样是72比例的,但工程浩大……简单改的话应该是电机或齿轮有得搞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0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用舵机作动力便好了,其他的别想了,丁大姐

KEN哥,可否賜教下點樣改?
莫非舵機嘅小摩打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改得太好了!同样是72比例的,但工程浩大……简单改的话应该是电机或齿轮有得搞吧?
http:/ ...

特地去看了一下,真心改的不错,可惜对我等来说很困难哇~~~~

我既没有微型接收,又没有自己D电子元件的能力,只能和丁大姐一样过过眼瘾了~~~

高手改造虽好,但也明显是和改别的一样,调料钱远远贵过炸鸡钱,哈哈

所以我还是原厂配置,随便玩玩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地去看了一下,真心改的不错,可惜对我等来说很困难哇~~~~

我既没有微型接收,又没有自己D电子元件的 ...

呵呵……您说得非常有同感呐!咱没手艺也没电子知识,还是普通玩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