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devo10控,老是自动关机

楼主(2013-08-28):
如题 昨晚在家玩模拟的时候 控开始出现自动关机 打开最多2分钟 就会自动关掉 甚至 屏幕闪一下就关掉了 。但是进入程序升级界面却不会关机
这大概是什么原因 昨晚控电充满的 到12.44v

网友A:
难道该生了?升级

网友B:
我前几天飞250直升机时,看着飞机越飞越远,完全不受控,最后飞机终于掉到地面上,幸好没伤到人,只是飞机炸坏了。取回飞机,回来一看,D10怎么关机了?我反复关机,开机,都无法再开机了,最后只好送修。
看来D10发生自动关机的,不是只有我一个!
,还好你只是玩模拟器,劝你尽快送修吧。

楼主:
我只是在玩模拟器的时候会这样 飞的时候反而没问题

网友C:
日啊,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lz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D:
还有这种事?厂家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E:
我擦! 我是D10 D10飞450,怎么办

网友F:
实际使用无此问题。我有3台。

网友G:
d10电压12v最高了,老实用镍氢吧,省点麻烦

网友H:
14SG用两块6V原厂镍氢电的飘过,原厂电力也很持久,有分量有手感

网友I(2013-10-31):
顶起来 借宝地收个富斯9 1345343493

网友J: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刷过固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d10电压12v最高了,老实用镍氢吧,省点麻烦
我用12.6V了………

网友L:
动过天线发射模块且发射模块上有线路短路了